电感量在buck和boost电路中的影响

楼主(2016-07-21):
buck和boost电路中,其他条件都一样,不同电感量对电路有什么影响,会影响效率吗

网友A:
电感量 , 那当然会影响效率啊

电感量小一些,开关频率就高一些,效率就低一些。

电感量大一些,开关频率就低一些,效率就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量 , 那当然会影响效率啊

电感量小一些,开关频率就高一些,效率就低一些。

谢谢,你意思是说开关过程中,在二极管和开关管中损失的能量吗?

网友B:
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一个频率对应一个最佳的电感量。若在最佳搭配的情况下,单独增加电感量增加则磁损、铜损增加,同时开关管电流幅值和有效值下降,开关的损耗下降,但磁损+铜损增加的幅度通常大于开关管减少的损耗;而单独减小电感量则减小了磁损和铜损,但二者之和通常小于因开关管电流幅值和有效值大增而增加的开关损耗,也就是说若原本设计是恬到好处的,你增加或减小电感量,都会导致变换器效率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一个频率对应一个最佳的电感量。若在最佳搭配的情况下,单独增加电感量增加则磁损 ...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