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的恒流源

楼主(2016-07-21):
如上图所示,为了恒流源精度足够高,需要Va = Vb,运放的输入offset误差越小越好。有没有10uV级别的,价格又便宜的。

网友A:
那就不看了

楼主:
不好意思,刚上传

网友A:
OP07还不够精准?

楼主:
需要更高的,OPC还是不够

网友A:
好像TL431温漂大约有30ppm,按你的要求光追求运放失调没有用.
不如把基准也换成LTC6655-2.5吧.

网友B:
1.OP07的失调电压是可以调整。
2.楼主的电路无法点亮白光(蓝光)LED,绿光LED也不行,红光LED也玄,红外的凑和。
原因:电压电压低,参考电压高,运放输出的电压损失大。
至于精度嘛,建议楼主先明确了需求在来讨论,没有指标的精度讨论都是耍流氓。

网友C:
TL431亮了,
这是要给村夫选个公主的节奏。

网友D:
不能怪楼主,因为431的手册里面就标榜高精度参考电压源,OP运放的手册里面也说的是高精密运放,两个都是高精密关键元件,当然是高精密恒流源。

你们拿实际工作中的大数据经验去吓楼主是不对的

网友A:
还需要一个高精度的采样电阻。

网友B:
大部分情况下,用TL431实现一个0.05%精度的应用是可以的。

网友E:
这个可以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