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想问一下简单的51系列的问题

楼主(2016-07-21):
                   TA = 0xAA;
                   TA = 0x55;
这两行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找本C语言的书先看看?

网友B:
你要知道TA是什么,0x55  0xaa是什么。

网友B:
不懂的话,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1172170-1-1.html
把那两个数字变成二进制形式容易懂。

网友C:
最好还是先学基础的吧,数制转换要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还是先学基础的吧,数制转换要会。

那个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知道TA是什么,0x55  0xaa是什么。

TA是读写定时保护?      0x55 0xaa  帧头帧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本C语言的书先看看?

关键?

网友D:
你确实要找本很基础的C语言的书看看.
TA是变量
这是最基本的赋值语句.

网友E:
TA寄存器有什么作用先搞清楚。

网友F:
一般是测试用的  0XAA 是10101010 0X55是01010101

网友G:
这个是设置单片机的定时器的吧

网友H:
TA是干啥用的,不知道51里面有这个寄存器啊。

网友B:
这个最好就看看你用的那片机的那个手册,里面应该会提高这个问题。

网友C:
赋值,0101 0101
         1010 1010
你看,刚好是每位交叉着。。

网友I:
这个阶段就要先去找一本单片机书看看,C51单片机100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