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在线调试问题

楼主(2016-07-21):
我想问问各位高手,是不是STM32在线调试完成后,如果停止调试但是板子上的电源没断,板子还是会继续运行程序的?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让板子继续运行程序吗?谢谢!!

网友A:
debug下停止运行 MCU应该不会运行啊~

楼主:
是呀,我认为也不应该运行,但结果显示它确实运行了。

网友B:
你大概已经退出debug状态了,
芯片已经不受开发平台的控制,所以会继续运行。

网友C:
没法控制了,仿真器继续插着,暂停运行或复位;

网友D:
看你用的是什么工具了。
我记得JLINK会让目标板运行,NU-LINK会让它保持在HALT状态。。。。。。
这些以后也许还会变。。。。

楼主:
我用的是JLINK,因为程序是测试阶段,所以程序中加了一些测试代码,没想到停止调试后,程序自己还是在运行了,所以,程序看上去好象错了,正常时,程序中不会加入测试代码,应该就不会错了。

网友E:
停止调试,程序会继续执行,你点击暂停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