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带载输出电压下降

楼主(2016-07-21):
做了BOOST升压电源,在空载的情况下输出可以调到50V不变 在带载的情况下电压就下降到30V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各位工程师有知道的吗

楼主:
图附上 帮忙看看

网友A:
原理图有点乱,控制芯片在哪?反馈环路在哪?

网友B(2016-08-23):
这种情况一般是磁性元件设计不合理,或者是反馈环路有问题,仔细查查,不难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