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在FPGA+DSP的搭配中,EMIF的问题

楼主(2016-07-21):
由于买的DSP芯片没有EMIF接口,有什么可以代替吗?或是什么解决方案吗?急求,,希望大家大神指导,,,对这一块不太懂,

网友A:
只能用IO模拟了,
或者用其他接口,SPI之类。

另外,还是重新选型吧。

网友B:
DSP有没有外扩展总线接口?Local bus这样速度会比IO, I2C, SPI之类的快很多

网友C:
看你是什么型号的DSP,如果是2000的可以用XINTF总线与FPGA进行通讯。 不懂可以问我956250037

网友D:
总会有对外接口吧
很多DSP有高速同步串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