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降压电路只能用变压器才能做吗

楼主(2016-07-21):
关于mos管的问题,如图

网友A:
如果你直接用电源VCC来驱它,就存在这个问题,当然它不会关断,S极的电压会下降到一定的值,让MOS保持导通状态,但这时MOS管上有很大的压降,发热严重。
因此如果里边用N型MOS,它一定还有一个脚叫boot,这个脚上要接一个电容,这个电容就是通过一个简单的自举电路产生一个高于VCC的电压,用于给它的G极提供驱动。而这个电压必须通在开关管不断地开关时才能产生,所以这种芯片最大占空比到不了100%。

楼主:
哦哦,原来是这样子 啊,谢谢啦

网友B:
还可以用PMOS。。。。

网友C:
是这个烟花的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用PMOS。。。。

pmos怎么用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pmos怎么用呀???

P-CH的MOS管,放在VCC那端做开关,控制电路直接用VCC-GND供电是可以的,和N-CH的MOS放在GND端做开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