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防静电的TVS管

楼主(2016-07-21):
大神们,
  要设计一个SIM卡接口,插拔手机卡时为了防静电,用到TVS管,各位大神们有推荐的么?没用过这玩意,业界通用的是什么型号呢?
  十分感谢!

网友A:
多谢!

网友B:
ESD8472,结电容0.2pF;经过量产验证了的

多谢!

网友C:
PESD1CAN,用在CAN端口的,不知道是否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B:
ESD8472,结电容0.2pF;经过量产验证了的

我推荐的这个TVS,你放心大胆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