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最后在反汇编的时候最后产生的L1800

楼主(2016-07-21):
pic反汇编在最后产生了一个好像不会被运行到的L1800,但是它有2560行这么多,这个到底是用来干嘛的啊

L1800H:
        BCF    PCLATH, 4
        BCF    PCLATH, 3
        CALL   L0289H
        BSF    PCLATH, 4
        BSF    PCLATH, 3
        BSF    STATUS, RP0
        BCF    PIR1, RCIF
        MOVLW  0A0H
        MOVWF  FSR
        BSF    STATUS, IRP
        BSF    STATUS, RP1
        CLRF   49H
        MOVLW  20H
        MOVWF  4AH
        MOVF   4AH, 0
        BTFSC  STATUS, Z
        GOTO   L0016H
就像这样

网友A:
這種情況表格居多

网友A:
就是數據表格 用來查表的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數據表格 用來查表的數據

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我记得pic汇编的查表不应该都是类似于

addlw plc w
retlw  xx
retlw  xx
retlw  xx
retlw  xx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我记得pic汇编的查表不应该都是类似于

addlw plc w

建议你先把汇编学好再看反汇编,但个人对逆向工程十分讨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我记得pic汇编的查表不应该都是类似于

addlw plc w

PIC有兩種查表 一種是你說的這種 快 但是多占Flash(一個byte要一條指令, 就是一個word)

還有一種就是常規的查表, 使用TBLRD系列指令

我說的是第二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有兩種查表 一種是你說的這種 快 但是多占Flash(一個byte要一條指令, 就是一個word)

還有一種就是常 ...

但是现在的单片机是pic16系列的,并没有带tblrd系列啊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现在的单片机是pic16系列的,并没有带tblrd系列啊指令

哦 我不知道你用什麼PIC核 這個只能慢慢分析了

下到板子上看運行的情況

反匯編是個體力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