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中心频率40K的带通,增益40db,用哪种滤波器比较好?

楼主(2016-07-21):
超声接收上用的,万能的论坛支个招

网友A:
找别人实际使用的电路,运放的带通滤波电路。

网友B:
这样的电路,到网上都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别人实际使用的电路,运放的带通滤波电路。

找了几个别人的版本不太一样,又用软件自动画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电路,到网上都可以找到。

就是这样的电路一找一堆还都不一样,不知道哪个性能最好……

将找到的电路,包括你画的,比对一下就知道性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电路一找一堆还都不一样,不知道哪个性能最好……

时间紧,想偷懒,还是直接抄比较合适……

哈,一个电路仿真是分钟数量级,都懒得动?

网友C:
陶瓷滤波器

网友D:
要不试试LC

楼主:
试了下无限增益反馈滤波器,也不知道为啥叫这个名字……用5532增益能达到170倍,就是带宽太大,考虑前级加个带宽小点的带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长什么样子的,有听过史上最强丶横空出世,还没听过无限增益。一般滤波器可以设定Q值亦即可以设定频宽。 ...

图就是这样……为啥叫那个名字我不清楚,求解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就是这样……为啥叫那个名字我不清楚,求解释

更正:原有开方的公式是计算Q值的,现更正。
这是一个很一般的低通+高通的有源带通滤波电路。
当C1=C2时,电路增益A=0.5(R3/R1//R2)。
我给你的是高通+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正:原有开方的公式是计算Q值的,现更正。
这是一个很一般的低通+高通的有源带通滤波电路。
当C1=C2时 ...

前辈的电路我还没来及做实物,用二阶带通做了几个单极下不是很理想,增益跟Q值不能兼顾;预计使用三级,效果才可以达到预期

你终于提到Q值,它与带宽、转折频率、增益是滤波电路主要参数。 根据带外内信号强度比决定阶数。强度一样,4~6阶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辈的电路我还没来及做实物,用二阶带通做了几个单极下不是很理想,增益跟Q值不能兼顾;预计使用三级, ...

三级都用二阶带通,前级高Q值低增益,中间级和末级用高增益的话,增益超过一万,中心频率+-5K附近的增益尽量降低到1000倍……目前用带通也只能这样了,要是两级放大就能满足要求就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用双电源,圈里面的部分有啥作用,去掉行不行?按照图中搭建的电路,实测Q值很好,增益1.5不到;按 ...

搭个电路测试要一个多小时……时间都浪费了,一天就验证了四个电路,照这速度还要折腾三四天才行

网友F:
简直不能太简单,把带宽和带外衰减指标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直不能太简单,把带宽和带外衰减指标说出来

没有指标……发现三级才能放大到上万倍,并且大于1000倍的带宽在20K左右,感觉这就可以了,两级能做到吗???

网友F(2017-01-09):
引用 楼主:
没有指标……发现三级才能放大到上万倍,并且大于1000倍的带宽在20K左右,感觉这就可以了,两级能做到吗? ...

需要考虑噪声,显然你这是做超声波接收

网友G(2017-02-18):
不知道你超声波电路怎么样了,现在在研究,像你请教下,怎么能提高测试距离,7米以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你超声波电路怎么样了,现在在研究,像你请教下,怎么能提高测试距离,7米以上 ...

提高超声波接收部分的灵敏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长什么样子的,有听过史上最强丶横空出世,还没听过无限增益。一般滤波器可以设定Q值亦即可以设定频宽。 ...

还有空前绝后。。。

“Q值…定频宽。”。楼主,还是去抄一个比较适合。

网友I:
楼主将滤波器与放大器搞混了!40dB是放大器的要求。
当然有源滤波器也有增益,但那不是它的主要指标,最多只能算一个辅助指标。带通滤波器的主要指标应该是中心频率、频带宽度(或者Q值),带外衰减(或者矩形系数)等,不同类型的滤波器还有一些不同的其他指标。至于增益,不够可以用放大器来弥补。

网友J: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你超声波电路怎么样了,现在在研究,像你请教下,怎么能提高测试距离,7米以上 ...

早就不搞这个了,就弄了一个多星期,距离远了响应时间就长,通用方案就是运放滤波放大再检波,当初用的是两片5532,三级放大一集做比较器,具体多远没有实际测量过,不过0.5mvpp的接收波形是可以检测出来的。当时的电路图,仅供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