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32905 I2S问题

楼主(2016-07-21):
我在N32905的芯片使用手册上看到I2S部分可以设置FIFO深度,也可以设置FIFO的空与满中断,但是为什么没有看到FIFO寄存器呢,不知道在哪读数据,只能DMA方式读数据吗?

网友A:
手册里没有吗?看看头文件有没有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系列,只用过m051,不知道差别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没有吗?看看头文件有没有

看过了,都没有

网友:
头文件如果没有,就是没有那个功能吧。

网友A:
建议官方最好把这些资料都公开。总是不在官方提供,还要去找供货商,不公开难以学会,学不会怎么去买。

网友B:
应该在I2S 的部分里面吧,有这个功能,手册应该给出使用方式的。

楼主:
手册上给出的信息太少了,好多都要自己去试才知道。而且给的例程有好多也是不公开源码的

网友C:
是不是看到的芯片手册不对,再认真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看到的芯片手册不对,再认真找找

已经找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