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Nano110单片机静电问题

楼主(2016-07-21):
最近一个电表项目选择使用新塘Nano110系列作为MCU,现在在样机测试阶段电磁兼容静电试验时(间接放电8kV),经常出现死机现象,求各位大神想想办法。

网友A:
可以加个屏蔽罩。

网友:
楼上建议很对
   做电子硬件的同学都会用单片机做一些小玩意,学会单片机的硬件抗干扰方法也是一项必备技能。单片机系统中若是包含以下原件或模块,一般都要考虑防静电干扰的问题。  1、微控制器时钟频率特别高,总线周期特别快的系统。  2、系统含有大功率,大电流驱动电路,如产生火花的继电器,大电流开关等。  3、含微弱模拟信号电路以及高精度A/D变换电路的系统。  我们采取的对应方法是:  1、选用频率低的微控制器  2、减小信号传输中的畸变 信号在印刷板上传输,其延迟时间不应大于所用器件的标称延迟时间。  3、减小信号线间的交叉干扰 。若AB线为一模拟信号,要避免数字电路信号线CD对AB的干扰,AB线下方要有大面积的地,AB线到CD线的距离要大于AB线与地距离的2~3倍。可用局部屏蔽地,在有引结的一面引线左右两侧布以地线。

网友:
4、减小来自电源的噪声  电源在向系统提供能源的同时,也将其噪声加到所供电的电源上。电路中微控制器的复位线,中断线,以及其它一些控制线最容易受外界噪声的干扰。电网上的强干扰通过电源进入电路,即使电池供电的系统,电池本身也有高频噪声。模拟电路中的模拟信号更经受不住来自电源的干扰。  5、元件布置要合理分区  元件在印刷线路板上排列的位置要充分考虑抗电磁干扰问题,原则之一是各部件之间的引线要尽量短。在布局上,要把模拟信号部分,高速数字电路部分,噪声源部分(如继电器,大电流开关等)这三部分合理地分开,使相互间的信号耦合为最小。  6、处理好接地线     印刷电路板上,电源线和地线最重要。克服电磁干扰,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接地。  对于双面板,地线布置特别讲究,通过采用单点接地法,电源和地是从电源的两端接到印刷线路板上来的,电源一个接点,地一个接点。印刷线路板上,要有多个返回地线,这些都会聚到回电源的那个接点上,就是所谓单点接地。所谓模拟地、数字地、大功率器件地开分,是指布线分开,而最后都汇集到这个接地点上来。与印刷线路板以外的信号相连时,通常采用屏蔽电缆。对于高频和数字信号,屏蔽电缆两端都接地。低频模拟信号用的屏蔽电缆,一端接地为好。  对噪声和干扰非常敏感的电路或高频噪声特别严重的电路应该用金属罩屏蔽起来。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屏蔽罩

网友B:
外面用红铜做个屏蔽罩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C:
手机里面通常都是用屏蔽罩搞定的,你这个也可以

网友D:
好强的静电。这种情况还是上屏蔽罩。

网友E:
做电子硬件的同学都会用单片机做一些小玩意,学会单片机的硬件抗干扰方法也是一项必备技能。单片机系统中若是包含以下原件或模块,一般都要考虑防静电干扰的问题。  1、微控制器时钟频率特别高,总线周期特别快的系统。  2、系统含有大功率,大电流驱动电路,如产生火花的继电器,大电流开关等。  3、含微弱模拟信号电路以及高精度A/D变换电路的系统。  我们采取的对应方法是:  1、选用频率低的微控制器  2、减小信号传输中的畸变 信号在印刷板上传输,其延迟时间不应大于所用器件的标称延迟时间。  3、减小信号线间的交叉干扰 。若AB线为一模拟信号,要避免数字电路信号线CD对AB的干扰,AB线下方要有大面积的地,AB线到CD线的距离要大于AB线与地距离的2~3倍。可用局部屏蔽地,在有引结的一面引线左右两侧布以地线。  4、减小来自电源的噪声  电源在向系统提供能源的同时,也将其噪声加到所供电的电源上。电路中微控制器的复位线,中断线,以及其它一些控制线最容易受外界噪声的干扰。电网上的强干扰通过电源进入电路,即使电池供电的系统,电池本身也有高频噪声。模拟电路中的模拟信号更经受不住来自电源的干扰。  5、元件布置要合理分区  元件在印刷线路板上排列的位置要充分考虑抗电磁干扰问题,原则之一是各部件之间的引线要尽量短。在布局上,要把模拟信号部分,高速数字电路部分,噪声源部分(如继电器,大电流开关等)这三部分合理地分开,使相互间的信号耦合为最小。  6、处理好接地线     印刷电路板上,电源线和地线最重要。克服电磁干扰,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接地。  对于双面板,地线布置特别讲究,通过采用单点接地法,电源和地是从电源的两端接到印刷线路板上来的,电源一个接点,地一个接点。印刷线路板上,要有多个返回地线,这些都会聚到回电源的那个接点上,就是所谓单点接地。所谓模拟地、数字地、大功率器件地开分,是指布线分开,而最后都汇集到这个接地点上来。与印刷线路板以外的信号相连时,通常采用屏蔽电缆。对于高频和数字信号,屏蔽电缆两端都接地。低频模拟信号用的屏蔽电缆,一端接地为好。  对噪声和干扰非常敏感的电路或高频噪声特别严重的电路应该用金属罩屏蔽起来。

网友F:
如果不是很严重可以调整电路的布线,如果严重还是屏蔽罩可靠。

网友G:
大家说的很对,使用屏蔽罩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