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轻触开关+继电器组成的电路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楼主(2016-07-21):
求大侠帮忙解答。。。。新手不会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复位和防弹跳。规格书里都有,一家没有找第二家再没有找第三家直到最后一家。 ...

请问防弹跳是什么,芯片上好像没这端口

网友B:
那个S1在按下和放开的时候,会有抖动,瞬间在CD1管脚上给出很多脉冲,有可能导致输出快速变化多次

网友B:
而且这个电路上电后的状态是随机的,应该不行的。

网友C:
右边LED电路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仿真了下,的确存在这种情况。然后需要怎么处理呢?

一般来说RC再配上施密特触发器可以消除抖动,但那样电路就有点复杂了,还不如用个MCU。
或者干脆用分立元件搭。

网友D:
上电输出状态不确定,2脚和5脚断开,3脚和5脚连接,试试!再根据用到的不同状态选择输出端

网友B:
其实楼主的需求似乎很模糊。。。。我到现在都没有弄明白。。。。

网友E:
上电要清零,保证每次接通电源输出端是自己需要的状态。

按钮开关要加上消抖电路,避免多次触发。

网友E:
其实用两只小功率三极管做就可以,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电要清零,保证每次接通电源输出端是自己需要的状态。

按钮开关要加上消抖电路,避免多次触发。 ...

谢谢,您这回答专业。

网友F:
R1更换成4k7或者2k2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这个电路上电后的状态是随机的,应该不行的。

上面第一个图中的黄色波形是我在第一片2113 HO端测得的波形,绿色是下面那片HO端输出的波形。然后第二个图是交流输出,不仅波形失真了,而且外部的直流电源会短路。第三个是原理图了,不明白第一片2113 HO端输出为什么会异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第一个图中的黄色波形是我在第一片2113 HO端测得的波形,绿色是下面那片HO端输出的波形。然后第二个 ...

这个2113,你把HIN和LIN接一起,那么上管和下管是同时导通同时关闭。
结果就是,要么电源输出限流,要么炸管。

网友B:
驱动信号没有死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信号没有死区?

忘了把驱动信号是什么样说出来了,
驱动信号大概是这样子的,也就是因为这样才把HIN LIN连起来了。
死区的话,好像没有设置,不过2113是有自带死区的吧?

网友B:
D7 D15不会真的用4148吧?耐压不够哦

网友B:
要用FR107之类的管子,你电源400V,那么耐压至少600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7 D15不会真的用4148吧?耐压不够哦

还真是4148。。。。好像也没出啥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FR107之类的管子,你电源400V,那么耐压至少600V以上

现在还没有用到400V,现在是在用20V的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真是4148。。。。好像也没出啥大问题。。。

先换了再看吧。。。。如果它进入击穿,不一定马上炸,它会把上管的电源供应拉住,导致上管无法完全开启,电压上不去。如果有负载可能上管过热烧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没有用到400V,现在是在用20V的电源。

20V的话应该不是它出了问题。。。。。

网友B:
频率是4HZ?这么低?

网友B:
OutA OutB中间接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是4HZ?这么低?

频率是4HZ,OUTA,OUTB,我直接连示波器看波形了,空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D7 D15不会真的用4148吧?耐压不够哦

难道是因为死区的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7 D15不会真的用4148吧?耐压不够哦

故障排除啦。。更换了Q5,输出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