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04输出问题

楼主:
本人之前设计一个电路,问一下1脚输入高低电平,四脚输出受三脚影响?我实际测量是不受的,想知道问什么,建议发言的人最好搭建一个这样电路实际测量一下,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A(2016-07-21):
74HC04不是O.C.门,不能线或.

楼主:
恩,这个电路在无意中发现是这样接的,但是测量结果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B:
U4B的输入端开路,其输出可能处于线性区,所以3脚的电平你是不知道的,如果你知道了3脚的电平,那他肯定不是原来的状态。

网友C:
还真是不常见的接法,一般都是不用的接地或高电平,悬空的有可能受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不常见的接法,一般都是不用的接地或高电平,悬空的有可能受到干扰。 ...

这个电路是当时接错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4B的输入端开路,其输出可能处于线性区,所以3脚的电平你是不知道的,如果你知道了3脚的电平,那他肯定不 ...

能解释一下线性区是什么意思?

网友D:
两个推挽输出端强行接一起,
这等同于两个电压源强行并联。

理论上无解,
实际电路的结果要靠内阻、导线电阻决定。

我在别处说过,遇到这样的人来应聘,立刻pass,没二话。——基本的电路理论都没有。

网友E:
绝大多数IC(无论模拟或数字IC)输出是低内阻、电压型的,因此,2个输出接在一起,很有可能2个输出之间产生很大电流而烧毁IC。当然也不是说每次都冒烟,这有赖于IC输出电平高低、内阻大小,但至少会导致输出完全不正确。只有OC、OD、高阻输出或电流型输出可以接在一起。

网友F:
逻辑上看这样接法是或非门电路吧

网友D:
这样接,输出完全是无法预料的,
芯片内阻如何计算?
PCB的铜皮电阻如何计算?

所以,这样做的人完全是外行,根本没入门。

网友G:
两个致命问题:
1、part B的逻辑状态不明确。 你在实验室可能测得输出是1, 换个地方可能测得是0 。 到了实际使用环境,他可能来回切换。也可能进入线性区。
2、两个图腾柱输出逻辑门直接短路。

任何一个错误出现都不可原谅。

别再纠结你测试的时候它是对的了, 不信你对比一下功耗,在用手机拨通电话靠近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解释一下线性区是什么意思?

74HC04虽然是“数字电路”,但其本质还是一个工作于开环的反相放大器,而且通常这个放大器的增益还不是很高。
如果你仔细阅读其手册,你会发现其静态工作电流是与输入电压相关的,当输入电压处于中间电压时,电路消耗的电源电流最大;
其实,此时输出端的2个MOSFET是处于线性区的,两个管子同时导通,这个导通状态不同于饱和导通,导通电阻远大于饱和状态,所以他的输出端是由另外一个反相器的输出端完全控制的。
如果去测量3脚的电平,实际上相当于在其输入端对地并联了一个电阻,从而确定了其输入电平,这时候两个输出端都处于低阻导通状态,真正形成了冲突。

利用反相器线性区将两个输出端并联的用法是有的。
通常是一个反相器加了负反馈的,另一个反相器工作于开关状态(这个接入后,那个线性反相器就失效了),很多晶振电路就是如此。

网友H:
从来没有这样用过

网友I:
如果1脚和3脚连起来,这样的接法还是可以的。增大驱动能力。

网友J:
这个没试过

网友K:
不用搭电路都想得明白,假如1脚一直为高2脚也为低,封锁了4脚。所以3脚不论高低4脚都的零,只有1脚为低才不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用搭电路都想得明白,假如1脚一直为高2脚也为低,封锁了4脚。所以3脚不论高低4脚都的零,只有1脚为低才不 ...

只有1脚是低才受三脚影响?3脚要是高的话,会把2脚也拉低?

网友L:
输出受两个输入端的共同影响,存在电平竞争的可能,属于严重设计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