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453VG6AE的 ADC DMA问题

楼主(2016-07-21):
各位,我最近用Nu-LB-M451 V1.2(2014-09-09)开发板调试多路ADC功能,数据均已正常读出,目前采用轮询转换的机制,为以后项目考虑,现在我想用DMA把4路ADC的值自动搬运到数组中,遇到了问题,配置完DMA以后,ADC的读数不正常了,各位基友碰到过类似问题吗,或者做过多路ADC+DMA(类似stm32)的项目吗,可以指点一下吗?

楼主:
另外看到开发板附赠的光盘中,也没有多路ADC+DMA的例程,是不是这款芯片不支持呢?有FAE的联系方式的朋友,可否给我留言,我问问厂家。待问题解决后,一并分享给各位基友。

网友A:
虽然没在M453上用过这个dma,但是在其他上面用过。这种情况下多查查dma和adc的配置问题。看看二者是否哪里有冲突,或者优先级调整等。dma去去取数据时,有没有打断ad转换之类的。多改下参数进行测试。

网友B:
我用451,好像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网友C:
配置不对了,肯定不正常,配置完后,安装那个结构图再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