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原创DIY] 四轴漂移

楼主(2016-07-21):
  四轴漂移,经过分析和观察,发现时MPU6050存在小幅偏差及重心偏移,请问各位高手能否通过算法调节使漂移问题解决

网友A:
基本上,不能,因为你没有参考。
室内用超声波定高和光流定漂移,室外用气压定高、GPS和地磁指南针定漂移。

网友B(2016-11-09):
那个能告诉我什么是漂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能告诉我什么是漂移吗

定点悬停时,如果算法不好,可能慢慢飘开了,或者同样的控制杆量,回不到原来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定点悬停时,如果算法不好,可能慢慢飘开了,或者同样的控制杆量,回不到原来位置 ...

这样啊,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