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opencv源代码移值到CCS上跑通后再移植到DSP芯片

楼主(2016-07-22):
如题,本人正在做一个课题:在VS 10中,opencv处理图片的算法已经调试跑通,现在需要先将此程序在CCS上跑通,并用IDE调试通过,然后再移值到DSP芯片(如C6000)。请高手求教!
1。算法是C++,如何移植到CCS上调试通过。
2。CCS跑通后,如何移值到DSP上呢,那些内存段如何分配呢?
3。如何优化?
由于刚刚开始接手,才装好VS 10,和cmake,看到同事在CCS跑程序的时候,报了一大堆错,很大一部分是基于C++函数没法调用的问题。其它的错误还没看。

网友A:
搞不定啊

网友B(2017-05-27):
请问下楼主,opencv移植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是打算将opencv移植到STM32F429上做图像的匹配处理,但是关于opencv移植这块完全没有思路,不知楼主能否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C(点评):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请问层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CCS 是支持 C++ 的, 所以算法移植是可能的.
可能算法的代码部分不需要什么改动.
你要做的是工程相关的环境方面的设置. 以及数据输入输出的接口方面的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