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什么好方法是W5500 正在读写操作数据立刻停止

楼主(2016-07-22):
有个工程要求进行 freemodbus 通讯,  平时是不通讯的,
平时就是W5500读写外部的数据,  要求 一有MODBUS 通讯就 停止W5500的操作  处理MODBUS的数据
能及时响应,  有啥好办法啊,
现在  问题是 在执行W5500读写操作时候  ,modbus数据 不能及时响应
各位有啥好办法

网友A:
中断 多任务 .... 各种方法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 多任务 .... 各种方法都可以啊

我没有弄操作系统,
modbus是移植的 他的发送和接收都是在中断,
W5500是在主程序查询的, 仿真时候没有成功

网友B:
只能用中断方法,一定要注意保护

网友C:
中断的级别设高点看下;

另外你操作W5500的时候其它中断能进入吗?

网友D:
5500用的spi口,和你的modbus压根没关系吧。。。。。。。。。
有通讯为什么就不能让5500工作 ?

你左手拿了东西,右手就必须不能动 ?

怀疑你是刚写程序 ??????

网友D:
以前写的一个项目,5500用500K速度上传数据给PC机,还要兼顾与PC间其他通讯,同时250K的速度采集adc数据,同时需要250K的速度切换一些IO口,MCU是103,72M主频,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的级别设高点看下;

另外你操作W5500的时候其它中断能进入吗?

其他中断可以, 这里有2个时间中断均可以进入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5500用的spi口,和你的modbus压根没关系吧。。。。。。。。。
有通讯为什么就不能让5500工作 ?

理论上 5500与modbus真的没关系, 可惜在仿真时候发现 modbus 不能及时响应,
停止时仿真时候  程序停留在W5500读写操作上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写的一个项目,5500用500K速度上传数据给PC机,还要兼顾与PC间其他通讯,同时250K的速度采集adc数据, ...

我的W5500是在回环测试中 发送一个命令  , 接收 服务器返回的数据,  也没有做其处理
有modbus 通讯时候响应 通讯

网友E:
把modbus的处理任务放在W5500处理前面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modbus的处理任务放在W5500处理前面任务

之前是  int main(void)
{
      if ( time == 100 ) //定时 10s 网口采集数据
     {
        time =0;
     TCP_RECE( );
     }
  else
    { eMBPoll();  }

}
有时候MODBUS 就没来及反应
改写下
  int main(void)
{

     eMBPoll();

      if ( time == 100 ) //定时 10s 网口采集数据
     {
        time =0;
     TCP_RECE( );
     }

}
有时候MODBUS 有所改观,  不知为何, 在测试下看看

网友E:
TCP_RECE很占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TCP_RECE很占用时间?

void do_tcp_client(void)
{
          uint16 len=0;

        switch(getSn_SR(SOCK_TCPC))                                                                                                    /*获取socket的状态*/
        {
                case SOCK_CLOSED:                                                                                                    /*socket处于关闭状态*/
                        socket(SOCK_TCPC,Sn_MR_TCP,local_port++,Sn_MR_ND);
                  break;

                case SOCK_INIT:                                                                                                    /*socket处于初始化状态*/
                        connect(SOCK_TCPC,remote_ip,remote_port);                /*socket连接服务器*/
                  break;

                case SOCK_ESTABLISHED:                                                                                                    /*socket处于连接建立状态*/
                        if(getSn_IR(SOCK_TCPC) & Sn_IR_CON)
                        {
                                setSn_IR(SOCK_TCPC, Sn_IR_CON);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

                         len=getSn_RX_RSR(SOCK_TCPC);                                                                                    /*定义len为已接收数据的长度*/
                          //send(SOCK_TCPC,ucTCPResponseFrame,12);

                         send(SOCK_TCPC, ucKLTCPResponseFrame, ucTCPResponseLen);
                                        if(len>0)

                        {
                                 if(bFrameSent)
          {
          bFrameSent = FALSE;

          send(SOCK_TCPC, ucKLTCPResponseFrame, ucTCPResponseLen);
          }

                                  recv(SOCK_TCPC,buff,len);                                                            /*接收来自Server的数据*/
                                  //buff[len]=0x00;
                                  // recv(SOCK_TCPC, ucTCPRequestFrame, ucTCPRequestLen);                 //w5500接收数据

                        }
                  break;

                case SOCK_CLOSE_WAIT:                                                                                                    /*socket处于等待关闭状态*/
                        close(SOCK_TCPC);
                  break;

        }

}

上边是子程序
是一个监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