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CC2541蓝牙连接状态

楼主(2016-07-22):
zigbee 可以判断是否已组网,蓝牙怎么判断是否已连接? 谁知道在协议栈里具体是哪个网络连接状态标志吗?

楼主:
          if (gapProfileState == GAPROLE_CONNECTED){
                                  HalLedSet(HAL_LED_1, HAL_LED_MODE_ON );
                  }
                  else{
                          HalLedSet(HAL_LED_1, HAL_LED_MODE_FLASH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if (gapProfileState == GAPROLE_CONNECTED){
                                  HalLedSet(HAL_LED_1, HAL_LED_MODE_ON );
  ...

沉下心啃资料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紫蜂技术及其应用 272页 8.2M ◆〓 , 叫ZigBee你就不陌生了
〓◆ ZigBee 2006 相关专辑 6册 27.9M ◆ ...

兄弟我说的说蓝牙cc25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紫蜂技术及其应用 272页 8.2M ◆〓 , 叫ZigBee你就不陌生了
〓◆ ZigBee 2006 相关专辑 6册 27.9M ◆ ...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50266813\QQ\WinTemp\RichOle\E9DOREN)ZX5RVB~YFBAOZA8.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50266813\QQ\WinTemp\RichOle\E9DOREN)ZX5RVB~YFBAOZA8.png

此功放电路是双电源供电吗?我现在只有5V单电源

此功放电路是双电源供电吗(PVDD,AVDD)?我现在只有5V单电源
我只有一个音频输入,无双音频。也只要一个喇叭输出单声道,FB1是磁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我说的说蓝牙cc2541

楼主:
SON8的PCB封装谁有啊,着急HVS0N8 是不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N8的PCB封装谁有啊,着急HVS0N8 是不是一样

网友B:
用手机搜索,看一下是否有广播信号

楼主:
PCB封装库有没有  我这边需要一个SON-8的封装

网友C:
应该有心跳包

网友D(2016-08-24):
引用 楼主:
if (gapProfileState == GAPROLE_CONNECTED){
                                  HalLedSet(HAL_LED_1, HAL_LED_MODE_ON );
  ...

正解 正解 正解

网友E(2017-03-22):
提供免费样片 CC2650 CC2541 CC1150 CC113L CC1310 CC1350 HDC1080 TPS62560  Q-Q:122982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