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轻触开关+继电器,要求输出电流大于1A的电路

楼主:
是这样,现在需要设计一个电路,要求按一下轻触开关,电路关断。再按一下,电路连通,并且输出电流大于1A。现在的思路是,利用触发器cd4013控制继电器,然后在另一端通过信号源的输入,通过LM1875放大信号,使输出电流达到要求。
不知道这样的思路对不对呢,求问。

网友A(2016-07-22):
这个楼主可以采用单按键电路来完成  你这个方法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楼主可以采用单按键电路来完成  你这个方法可以实现

但是我在multisim里仿真,点击按键后继电器由常闭变为常开后不能再恢复到常闭状态,这个您能给我解释下吗

网友B:
1875是干什么的?

楼主:
继电器另一端进行信号输入来输出1A以上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用软件试过   我实际搞过这个电路 能用的 不过中间稍微有点延时 不过非常短暂 ...

谢谢!

网友A:
不知坛友搞成功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坛友搞成功了没有

电子元器件明天才到!搞出来了结贴告诉您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坛友搞成功了没有

亲,实验出错了。。
能否指点一下?

楼主:
实验跟您预想的一样存在错误,第一个,按键消抖的问题导致继电器的工作状态很不稳定。第二个,开始预想的断开继电器,右边的回路要没有电流的,但是输出端的电压呈负值。再向您请教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实验出错了。。
能否指点一下?

故障类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稍微处理了下电路,把1M电阻旁的电容换小了点,解决了继电器的状态问题,还没解决的问题是,断开继电器 ...

楼主里面的R4做何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里面的R4做何解释

参考别人的... 刚刚R4,但问题依然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里面的R4做何解释

电路基本调通,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