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电容对负载放电时间控制在500微秒内?

楼主(2016-07-22):
如题,需要一个触发式电容放电装置,但是要求电容对负载的放电时间控制在500微秒内,本人才疏学浅,都是办做边学,真心是想不出什么方法来,跪求大神们谁给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么多不确定性:
1),如何控制触发器
2),负载等效电阻
3),电容值
4),充电源
只能回答,控制时间常数。

网友B:
跳闸线圈

网友C:
Q=CU=It
自己去算

楼主:
我不是怎么懂电路,请说明下这些参数都代表什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不确定性:
1),如何控制触发器
2),负载等效电阻

1,触发器为按钮
2,负载为0.71的漆包线铜线
3,电容为1000uf 450V电解电容
4,充电电源为12-450V升压模块,功率200W+

网友D:
一个延时电路~~~  500uS

或一个单片机  ~~~  500uS 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1,触发器为按钮
2,负载为0.71的漆包线铜线
3,电容为1000uf 450V电解电容

  这不是小学生玩的电磁G 么 哈哈

网友E:
做闪光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