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7IGH6 TDES算法加解密结果全部为0

楼主(2016-07-22):
我是用官方提供的Demo,自己新建工程进行测试的,发现TDES、DES加解密结果全部都是0,请问谁用过这个?

网友A:
官方demo应该会有使用方法吧,是不是测试方法有问题

网友B:
函数怎么调用的,是不是数据内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demo应该会有使用方法吧,是不是测试方法有问题

我是用的官方的Demo进行测试的,我是用官方提供的STMF2xx_StdPeriph_Lib_V1.1.0->Project->STM32F2xx_StdPeriph_Examples->CRYP->DES_TDES_modes中的文件,自己新建工程然后将这些文件添加到工程中,然后在线仿真的方式,在执行完加解密对应的函数后看Watch中的变量的值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函数怎么调用的,是不是数据内容不对

调用方式和数据内容均是官方Demo提供的,只是将对应的打印信息删掉了!然后采用在线仿真的方式查看加解密的结果!

楼主:
被Datasheet坑了!原来207没有CRYP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