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的外设中有个蜂鸣器,这个IO可以直接驱动蜂鸣器吗?

楼主(2016-07-22):
(无正文)

网友A:
驱动的只是无源蜂鸣器,有源的话,肯定还是不可以的。

网友B:
当LS时钟工作在128kHz时可产生频率为1kHz,2 kHz或者是4 kHz的蜂鸣信号。然后直接驱动蜂鸣器就好了。

网友C:
印象里,STM8S中的BEEP还需要配置一下Option Byte,可以通过STVP来修改(烧写)Option Byte

网友D:
请确认STM8S的引脚输出电流可以满足你的蜂鸣器的要求,还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是否有输出波形。

网友E:
只要电流符合就可以的。可不可以把这个蜂鸣器口接三极管,然后驱动有源蜂鸣器呢?

网友F:
有个东西想提醒下没用过内置BEEP单元的朋友:一旦内置BEEP使能,就自动进入LSI了,大家小心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个东西想提醒下没用过内置BEEP单元的朋友:一旦内置BEEP使能,就自动进入LSI了,大家小心点 ...

不会的,只是蜂鸣器的时钟源改变了,主频时钟还是不会变的。

网友H:
可以的,IO直接接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I:
在应用蜂鸣器模块时,首先要打开片内的低速RC振荡器(当然也能使用外部的高速时钟),其频率为128KHZ。然后通过设置蜂鸣器控制寄存器BEEP_CSR中的BEEPDIV[4:0]来获取8KHZ的时钟,再通过BEEPSEL最终产生1KHZ或2KHZ或4KHZ的蜂鸣器时钟,最后使能该寄存器中的BEEPEN位,产生蜂鸣器的输出。

网友J:
STM8的蜂鸣器有缺陷的,可以输出三种波形。其实可以直接用PWM或者定时器直接来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