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RS485 总线的应用与选型设计的

楼主(2016-07-22):
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也是常用的RS485总线的设计相关的资料的,有带隔离的设计也有一般的设计资料的

楼主:
这个是学习与讨论资料的

网友A:
RS485总线的在我们生活中是常用的。

网友B:
CAN总线,RS485的应用都比较广泛

网友C:
选型什么呢?芯片?

网友D:
设计的时候为了后期实际应用的稳定,直接选用带隔离的RS485驱动芯片的比较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设计的时候为了后期实际应用的稳定,直接选用带隔离的RS485驱动芯片的比较好。 ...

能推荐几个么?

网友F:
这个资料是非常不错的,涉及到485总线的可靠性设计的。

楼主:
关于这个资料补充一句的,在做隔离的485 总线的设计时要慎重考虑你的方案设计的

网友G(2016-08-21):
这个是需要多注意的,设计方案不合理的在实际数据通终究会很复杂

网友H:
这个是需要多注意的,一般的时候简单的485相关芯片的设计个电路的都可以用的,但是关键应用场合的还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A:
这个还是需要注意应用场合的

网友I(2016-10-26):
隔离指隔离型的DCDC,以此达到隔离电源和信号的目的,比如ADM2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