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2401通讯问题

楼主(2016-07-22):
请问大家,nrf2401这种2.4G模块的通讯的成功率有多大呢?每次都能通讯成功吗?怎样才能保证每次都通讯成功呢?

网友:
主要是天线问题,另外就是通信有效距离。做到这些,每次成功不是问题。

网友A:
通讯的成功率几乎是100%!如果不成功,那么原因可能就比较多了,主要是使用的频道受到干扰。

网友:
前提是你代码没有漏洞,代码要是靠谱的,剩下的就是外界因素了

网友:
只要在有效的通信距离内,都是OK的,成功不成功跟干扰和代码的校验抗干扰能力有关了。

网友B:
nRF2401是单片射频收发芯片,工作于2.4~2.5GHz ISM频段,芯片内置频率合成器、功率放大器、晶体振荡器和调制器等功能模块,输出功率和通信频道可通过程序进行配置。

网友B:
NRF2401无线模块主要用于近距离无线数据传输,在开阔地能传输1000米左右,但在楼房内传输的距离就要近很多,一般能传200米进很不错了。根据这样的条件,如果你认为可以满足你的设计考勤管理系统的条件,那对于你就是可以用的。可以确认,近距离传输数据是肯定好用的。但是到底有多近,这个要看你的房间使用条件。最多能穿透3层墙体。

网友C:
距离很短的,几米还行,远了肯定不卡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