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二极管的工作频率怎么查找

楼主(2016-07-22):
最近想知道这款二极管的工作频率,MBRB20100C  ON公司,但是手册里仅有结电容400Pf,并知道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上查资料知道:
FR系列的大概50KHZ-70KHZ,HER大概120-150KHZ,UF大约100KHZ,MUR同HER,肖特基大概1MHZ,4148,914大概4-10M,1N60大概10-30M。
感觉上面说的不靠谱,工作频率不仅仅由材质与工艺决定,因为电流越大,结电容越大,工作频率越低。
有的手册里面有二极管的最高工作频率,但是有的没有,也不知道为什么手册里会省掉该参数。最高工作频率Fm:二极管工作的上限截止频率,超过此值,则不能表现出单向导电性。

网友A:
关于这二极管的速度参数,规格书只有dv/dt = 10V/ns。据此,可大概推断开关频率。假如工作电压100V,充放电时间约为20ns,也就是说工作最高频率50MHz,考虑到其他因素实际小电流工作10MHz应该没问题。二极管大电流工作有发热问题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