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陶瓷贴片天线为啥不用接地

楼主(2016-07-22):
每日发帖,每日赚积分。 发现21IC 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
言归正传,陶瓷贴片天线为啥不需要接地呢?

网友A:
为啥想要接地

网友B:
接地还能发送信号吗

楼主:
因为我想 组成信号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地还能发送信号吗

首先这个接收信号哦。 我所说的接地是,天片的背面接地,天线的正面还是接收信号。 这个天线有两个导体平面。

网友C:
楼主还不知道天线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D(2016-10-09):
天线是否接地要看天线的结构,如果是Monopole,不需要接地,如果是Pifa,就需要接地。楼主照片上的天线应该是GPS 陶瓷天线,这种天线一般底层都有地,通过双面胶和主板上的地接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