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LE4428

楼主(2016-07-22):
想要一个能够在M451 支持SLE4428卡复位/复位响应的程序,谢谢。

网友A:
直接伸手要代码估计难,这个不是常用的外设。

网友:
网上搜了一下,有其他单片机的,比如51的。

网友B:
这个芯片第一次听说没用过。。不过如果楼主经验丰富可以自己根据时序图写操作代码

网友C:
搞到手册先看看什么接口的。然后跟单片机的接口对接上,再看都需要什么操作指令,直接发送指令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伸手要代码估计难,这个不是常用的外设。

只是想要一个读I/O数据的函数,其他的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