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PWM控制电机的转速,如何提高精度

楼主:
我的电机是12V控制的,用PWM控制的话,但是理论的占空比算出的电压和实测值有差别,请问该如何提高精度呢

网友(2016-07-23):
不要只看电压,这个电机的转速是跟电流有关的,而且你经过PWM输出的电压还准吗,不准了。转换为功率后,有一部分能量是转换为电磁能的。

网友:
转速控制要靠反馈的,做个PID程序,通过反馈,来实时测量速度。

网友:
精度是需要反馈来控制的。

网友A:
唯有提供负反馈,才好。当输入指定的转速后,系统就通过传感器读取当前转速

网友B:
做个反馈,按一定的函数,和比例。

网友C:
做速度都是要用反馈的,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