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秒以上看门狗芯片或电路

楼主(2016-07-22):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自己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自己做吧。

有推荐电路吗?谢谢!

网友B:
ST、美信,但没这么长时间,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C:
其实单稳就行,就是误差太大
搞个单片机好了

网友D:
用单稳态电路搭,74HC系列或4000系列中都有,也可以用时钟+带复位端的计数器实现,同样是标准逻辑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