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ds18b20的温度报警上限的设置问题,求问帖??

楼主(2016-07-22):
程序可以正常读出温度,但是写入报警上限后,再将报警上限读出来总是为11111111(255),大家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程序如下:
void wirte_1()
{
        chushihua();//对18b20初始化复位
        delay1ms(1);//延时
        write(0x4e);//这是写入th,tl和配置寄存器命令,
        write(0x21);//写进th的内容为0x21(33)
}

uchar wirte_2()
{
        uchar f=0;
        chushihua();//复位
        delay1ms(1);//延时
        write(0xbe);//这是读取寄存器的命令,读取将从字节0开始,一只进行下去,知道第9字节(字节8,CRC)读完
        f=read();//读取ls
        f=read();//读取ms
        f=read();//读取th
        if(f==0x21) return 1;//如果读取到的th与写入的th一致,返回1
        else return f;//否则返回0
}

void main()
{
        uchar a;
        wirte_1();
        a=wirte_2();
        while(1)
        {
                display(a);//为显示函数,可以正常运行,显示总为255(11111111)
        }
}

网友A:
网上例程一大堆

楼主:
这是源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SPORT p3_7
//#include"lcd.h"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2[20]={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0xf7,0xfc,0x99,0xde,0xf9,0xf1,0xf3,0xf6,0xee};
sbit p3_7=P3^7;
void delay70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41;b>0;b--)
        for(a=7;a>0;a--);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int x;
        for( ; y>0; y--)
        {
                for(x=110; x>0; x--);
        }
}
void delay500us(void)   //误差 -0.868055555556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27;a>0;a--);
}
void delay65us(void)   //误差 -0.980902777778us
{
    unsigned char a;
    for(a=28;a>0;a--);
}

void delay500ms(void)   //误差 -0.000000000114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98;c>0;c--)
        for(b=127;b>0;b--)
            for(a=17;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b)
{
        unsigned char a;

        a=b%10;
        P0=DIG_CODE[a];
        P2=0x07;
        delay500us();
        delay500us();

        a=b%100/10;
        P0=DIG_CODE[a];
        P2=0x06;
        delay500us();
        delay500us();

        a=b%1000/100;
        P0=DIG_CODE2[a];
        P2=0x05;
        delay500us();
        delay500us();

        a=b%10000/1000;
        P0=DIG_CODE[a];
        P2=0x04;
        delay500us();
        delay500us();

        a=b%100000/10000;
        P0=DIG_CODE[a];
        P2=0x03;
        delay500us();
        delay500us();

        a=b%1000000/100000;
        P0=DIG_CODE[a];
        P2=0x02;
        delay500us();
        delay500us();

        a=b%10000000/1000000;
        P0=DIG_CODE[a];
        P2=0x01;
        delay500us();
        delay500us();

        a=b%100000000/10000000;
        P0=DIG_CODE[a];
        P2=0x00;
        delay500us();
        delay500us();
}

        unsigned char chushihua(void)
        {
        p3_7=0;
        delay700us();
        p3_7=1;
        while(1)
        {
                if(p3_7==0)
                {
                        return 1;
                        break;
                }

        }
}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ba)//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8;i++)
        {
                p3_7=1;
        //        delay65us();
                p3_7=0;
                j++;
                p3_7=ba&0x01;
                j=6;
                while(j--);
                ba=ba>>1;
                p3_7=1;
        }
}
unsigned char read(void)//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a=0,temp;
        unsigned char i,j;
        for(i=0;i<8;i++)
        {
                p3_7=0;
                j++;
                p3_7=1;
                j++;
                j++;
                a=p3_7;
                temp=(temp>>1)|(a<<7);
                j=4;
                while(j--);
        }
        return temp;
}

void com()
{
        chushihua();
        delay1ms(1);
        write(0xcc);
        write(0x44);
}
void date()
{
        chushihua();
        delay1ms(1);
        write(0xcc);
        write(0xbe);
}
void Read_1()
{
        float zhi;
        uint thl,thh;
        thl=read();
        thh=read();
        thh=thh<<8;
        thh=thl+thh;
        zhi=thh;
        thh=zhi*0.0625*100+0.5;
        display(thh);
}
void wirte_1()
{
        chushihua();
        delay1ms(1);
        write(0x4e);
        write(0x21);
}
uchar wirte_2()
{
        uchar f=0;
        chushihua();
        delay1ms(1);
        write(0xbe);
        f=read();
        f=read();
        f=read();
        if(f==0x21) return 1;
        else return f;
}

void main()
{
        uchar a;
        while(1)
        {
                com();
                date();
                Read_1();
                wirte_1();
                a=wirte_2();
                while(1)
                {
                        display(a);
                }
        }
}

楼主:
问题已解决。。好吧,为什么没有人!!
一个是没有发送跳过读rom的指令oxcc;
另一个是在复位过后要有一个 小延时,以稳定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