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MAX30100

楼主(2016-07-22):
我是用STC12去读这东西 IR 和 RED都都出来了 IR在比较高的值做峰值波动那么 怎样才能读心率

网友A:
您用MAX30100芯片做什么?血糖仪?心率计? or 两者? 只要您能搞懂MAX30100都可以做什么?怎么做的,那么一切都好解决了!

网友:
滤波啊,做个滤波电路,再读频率。

网友:
你可以打印出波形来看,或者通过滤波想法分离出频率。

网友B(2016-09-19):
楼主,你好,可以分享一下你的驱动吗?本人是个学生

网友C:
心率需要滤波电路的,你可以数字滤波。

网友C:
你先用示波器观察一下看看大概是怎么个变化范围,然后通过门限滤波,高于多少代表个1,低于多少代表个0.也可以直接简单的低通滤波后ADC读出来打印出来绘制图形。

网友B:
请问楼主,怎么读的数据,为什么我这个怎么读不出来

网友D:
数据怎么读,,读取指令是否有问题。

网友E:
楼主分享一下读取

网友F:
本来就波动,不动人就死了。现在你要做的可以读出来后绘制成图像或者通过示波器观察变化。

网友F:
根据变化总结规律,然后制定个滤波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