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各位英文好的,这段如何翻译?

楼主(2016-07-22):
This causes bit [0] of the vector value to load into the Execution Program Status Register (EPSR) T-bit on
exception entry. All populated vectors in the vector table entries must have bit [0] set. Creating a table
entry with bit [0] clear generates an INVSTATE fault on the first instruction of the handler
corresponding to this vector.

网友A:
这导致在异常入口向量值的BIT0装载到EPSR的T位。向量表中所有向量都必须置位BIT0。创建一个BIT0为0的向量入口,将会在与此向量相关的异常处理程序的第一条指令处产生“INVSTATE fault ”。

网友B:
楼上正解,好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导致在异常入口向量值的BIT0装载到EPSR的T位。向量表中所有向量都必须置位BIT0。创建一个BIT0为0的向量入 ...

谢谢指教,有个疑问:All populated vectors in the vector table entries must have bit [0] set. Creating a table
entry
with bit [0] clear generates an INVSTATE fault on the first instruction of the handler
corresponding to this vector.
这两个entries,一个是条目的意思,一个就是入口的意思,用法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好像是一个东西。。。。。。。其实我的E文也就瞎混的级别,仔细研究是不行的。。。。。

网友C:
看芯片手册,不需要英文多好的。都是固定的套路和词汇

网友A:
好像是“ARM V7-M TRM”之类文档的内容。。。。。。如果不是写操作系统似乎不需要研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