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hipON IDE 编译软件怎么不能从项目菜单里打开项目文件呢

楼主(2016-07-22):
chipON IDE 软件 运行后为什么都默认到之前新建的项目上呢,不能打开例程项目呢

网友A:
   你好,感谢你对ChipON的关注,出现这种情况是运行时弹出的选择空间对话框选择了“将此值作为默认不再询问”

   当需要打开其他空间时可以选择 菜单的 文件--切换工作空间--可以使用以前记录的空间也可以选择其他后连接到一个新的空间,一个存在的空间选择位置下一级内容包含 .metadata文件夹。

   你也可以恢复默认不自动打开一个空间,在对话框中通过下拉选择以往打开过的空间。恢复方法:菜单 窗口--首选项--常规下 启动和关闭 下的 工作空间,可管理历史记录空间和默认是否自动打开的选项。

  ChipON IDE基于空间进行项目的管理,当习惯从项目位置打开项目时,也可以将软件打开的快捷方式粘贴到每个空间,打开后通过下拉选择当前的空间,或将路径粘贴到空间框中打开即可。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