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5529的FLL倍频

楼主(2016-07-22):
MSP430F5529的FLL可以选择XT2作为时钟源,XT2是比较精确地晶振,4.0000xxMhz,倍频到16MHz,但是从P77查看到MCLK=DCOCLK=16.28xxMhz,怎么误差这么大?
请各位赐教。

网友A:
你看得什么资料?官网提供的datasheet p77页没有这个内容
时钟的精度和配置的时钟源有关系,请先确定下这个精度的时钟配置情况

网友A:
DCOCLK和xt2没关系,如果MCLK=DCOCLK,那么mclk一定不是用的xt2

网友B:
怎么是fll不是pll吗?

网友C:
DCOCLK是芯片内部的D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