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使用ADS1262有时候不能启动转换,求解

楼主(2016-07-22):
评估ADS1262,使用SPI 4线接口(CS,ADI,ADO,SCK)与STM32F103进行通讯,采用软件模拟时序,ADS1262的START pin通过一个3.9k电阻接地,RST/PWDN引脚通过一上拉电阻接电源。通过软件发送Start 命令来启动ADC的转换,
现遇到以下问题:1,发送start命令有时可以正常的启动转换,有时则不能?
                        2,本怀疑时序问题,经尝试将初始化值读出与写入值进行比较,貌似没问题

现把驱动程序贴出来,等待达人指点,虽然搞这行时间不短了,之前这类驱动都是直接拿网上的代码down下来直接用,但这次这个片子用的人貌似很少,对于这种问题仍然是摸不着头脑,麻烦各位达人各抒己见说下自己遇到这种问题通常是如何应对,先谢谢各位了

#define COMM_RESET        0X06                        //????
#define COMM_START        0X08                        //??????
#define COMM_STOP         0X0A                        //??????
#define COMM_READ_DATA    0X12                        //?????
#define COMM_SFOCAL1          0X19                        //?????
#define COMM_READ_REG     0X20                        //??????
#define COMM_WRITE_REG    0X40                        //??????

uchar bReady=0;
uchar read_reg_buffer[20];
signed long  ad_sample_dat;

void SPI_read_clock()
{
        ADS1262_SCLK=1;
        delay_us(15);
        ADS1262_SCLK=0;
        delay_us(15);
}

void SPI_write_clock()
{
        ADS1262_SCLK=0;
        delay_us(15);
        ADS1262_SCLK=1;
        delay_us(15);
}

/*===========================================================================================*/
//ADC????
uchar ad_read_byte()
{
        uchar i;
        uchar dat=0;
        ADS1262_DIN = 0;
        for(i=0; i<8; i++)
        {
                dat <<= 1;
                SPI_read_clock();              //???????????????,???????
                if(ADS1262_DOUT)
                        dat++;
        }
        return dat;
}

/*===========================================================================================*/
//adc????
void ad_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 i<8; i++)
        {
                if(dat & 0x80)
                        ADS1262_DIN=1;
                else
                        ADS1262_DIN=0;
                dat <<= 1;
                SPI_write_clock();
        }
}

/*===========================================================================================*/
//adc????
void ADS126x_Write_Register(uchar StartAddress, uchar NumRegs, uchar * pData)
{
        uchar i;
        ADS1262_CS = 0;
        //delay_us(1);
        ad_write_byte(COMM_WRITE_REG + StartAddress);
        ad_write_byte(NumRegs-1);
        delay_ms(10);
        for(i=0; i< NumRegs; i++)
        {
                ad_write_byte(*pData++);
        }
        ADS1262_CS = 1;
}

/*===========================================================================================*/
/*??????????????*/
void ADS126x_Read_Register(uchar StartAddress,uchar NumRegs,uchar *tab)
{
        uchar i;
        ADS1262_CS = 0;
        //delay_us(1);
        ad_write_byte(COMM_READ_REG+StartAddress);
        ad_write_byte(NumRegs-1);     /*?????????*/
        delay_ms(10);
        for(i=0; i< NumRegs; i++)
        {
                tab = ad_read_byte();
        }
        ADS1262_CS = 1;
}

/*===========================================================================================*/
unsigned long  ADS126x_ReadAdData()
{
        uchar i;
        uchar byte[4];
        ulong return_val;

        ADS1262_CS = 0;                          /*????*/
        //delay_us(1);
        //ad_write_byte(COMM_READ_DATA);           /*???????*/
        for(i=0; i<4; i++)
        {
                byte = ad_read_byte();
        }
        return_val = 0;
        if(byte[0] & 0x80)
        {
                return_val = 0xff;
                return_val = (return_val << 8) | byte[0];
                return_val = (return_val << 8) | byte[1];
                return_val = (return_val << 8) | byte[2];
        }
        else
        {
                return_val = 0x00;
                return_val = (return_val << 8) | byte[0];
                return_val = (return_val << 8) | byte[1];
                return_val = (return_val << 8) | byte[2];

        }
        ADS1262_SCLK = 0;
        ADS1262_CS   = 1;
        ADS1262_DIN  = 0;
        ADS1262_DOUT = 0;

        return(return_val);
}

void ADS126x_SendResetCommand(void)
{
        ADS1262_CS = 0;
        ad_write_byte(COMM_RESET);
        ADS1262_CS = 1;
}

void ADS126x_SendStartCommand(void)
{
        ADS1262_CS = 0;
        ad_write_byte(COMM_START);
        ADS1262_CS = 1;
}

void ADS126x_SendStopCommand(void)
{
        ADS1262_CS = 0;
        ad_write_byte(COMM_STOP);
        ADS1262_CS = 1;
}

void ADS126x_Init(void)
{
        uchar tmp;

        tmp = 0x10;                                                                                                    //复位,偏置关闭,内部参考关闭
        ADS126x_Write_Register(0x01,1,&tmp);

        tmp = 0x00;                                                                                                    //关闭串口超时,关闭状态字节,关闭校验
        ADS126x_Write_Register(0x02,1,&tmp);

        tmp = 0x10;                                                                                                    //正常的参考电压极性,连续转换模式,斩波使能,转换0延时
        ADS126x_Write_Register(0x03,1,&tmp);

        tmp = 0x60;                                                                                                    //sinC4模式
        ADS126x_Write_Register(0x04,1,&tmp);

        tmp = 0x52;                                                                                                    //PGA=32,10SPS

        ADS126x_Write_Register(0x05,1,&tmp);

        tmp = 0x45;                                                                                                    //AIN4输入+AIN5输入-

        ADS126x_Write_Register(0x06,1,&tmp);

        tmp = 0x09;                                                                                                    //外部基准接AIN0,AIN1
        ADS126x_Write_Register(0x0F,1,&tmp);

}

void ADS126x_Reset(void)
{
        ADS126x_SendResetCommand();
        ADS126x_Init();
}

void ad_init(void)
{

        ADS126x_Reset();
        ADS126x_SendStartCommand();

}

网友A:
比较复杂,手册就有几十页。

一般先上示波器,程序频繁发读命令或者写命令,
观察几个信号的相对关系和时序。

网友B:
没有用过,是不是时序不对。

网友B:
寄存器的配置再检查一遍。

网友C:
复位和初始化部分,增加延时,软件模拟说实话,主要就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C:
http://www.ti.com.cn/tool/cn/ads1262evm-pdk
官方是有这么一个评估板的,例程也有,可是下载链接失效了。你可以去联系TI的代理找找。

网友D:
看看你的供电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D:
ADS1262的配置对不对呢

网友E:
tlc5510程序和这个类似吗?

网友F:
在发命令之前, 是否考虑先检查一下状态, 看看能否接收命令

网友G(2018-06-10):
版主,请问你的代码调试通过了吗?

网友H(2019-04-20):
楼主你好,我最近在调ADS1263,遇到了内部PGA无法正常放大(不管放大多少倍,都只有一点几倍)的问题。请问内部PGA除了那4位寄存器和那个4.7NF电容之外。 还要注意什么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