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电平与TTL电平转换电路的电容选择问题

楼主(2016-07-22):
最近在试验RS232电平与TTL电平转换电路,解决不同电平之间串口信息传输,具体电路如下:
其中稳压管D2未安装,另外电容C7,我分别选择了10uF、1uF、0.1uF电容试验,发现了几个问题:在C7=10uF时,PCTXD的输出信号如下:

在选择0.1uF时,PCTXD输出的信号如下:

明显PCTXD信号已经可以实现电平定义与RS232信号一致,但是正向电压过大,达到10伏,由于稳压管D2未安装,直接导致三极管Q4发热严重;
试验1uF时,PCTXD信号如下:

此图就可以看出,PCTXD信号处于不满足RS232电平标准,
重新再试验0.1uF时,PCTXD信号如下:

  从以上试验结果,本人存在以下问题,需要各位专家帮忙解答:
1转换电路选择电容的标准是什么?根据信号的响应时间么?
2 电容对PCTXD信号的影响是不是其充放电效应?
3.为何会出现最后一张图的效果?PCTXD信号与电容电压信号基本一致。
4.转换电路的接地端是否需要与RS232以及TTL电平地连接在一起,如果不连接在一起会有什么影响?
麻烦各位专家了,谢谢

网友A:
你不能从信号得到232的负电原,

网友B:
去了D1,短路C7,妥妥的。

楼主:
有道理,明天试试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去了D1,短路C7,妥妥的。

不可靠,因为232标准电平,1 :-6----15V,0 :+6---15V,C7短路时,也就是没有负电平,TX是发不出1,对于0,也是不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靠,因为232标准电平,1 :-6----15V,0 :+6---15V,C7短路时,也就是没有负电平,TX是发不出1,对 ...

按标准说,1是-3V~-24V(-15V?),0是3V~24V(+15V?)
但是,去查阅一下232-TTL电平转换芯片的手册,几乎所有都不需要负电压(<=0.8V就识别为1)就可以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