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程思路

楼主(2016-07-23):
本人刚刚接触单片机C语言,新手一枚,最近用stc15w404as做一个小灯,用红外当做开关,希望达到的效果是:红外触发后,灯打开(最低亮度),再次触发红外则灯关闭;

当灯打开的时候,一直触发红外,超过1s后,开始调光;
调光按照第一次持续触发超过1s后,灯光逐步变亮,当触发停止时,灯光维持触发调制到的灯光强度,关闭灯后,下一次触发红外同样记住这个亮度并且以这个亮度点亮小灯;
当再一次持续触发红外超过1s时,灯光由现在的亮度逐步变暗,同样的,亮度在触发停止后,会记住当前的亮度(无论后面是否开关灯,都将保持最新调光的亮度),直到下一次调光才会改变;

以上功能,从逻辑上能讲通,但是代码始终无法写好,求前辈指点,如果方便的话,能否给个流程图供参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 40个经典单片机实验帮你成功 206页 2.6M 书签 ◆〓
〓◆ 从零开始学单片机技术 368页 43.4M ◆〓
〓 ...

谢谢前辈的资料~相当的多啊,单片机是个实践的活儿,得边看边练习,看来得多花些时间了~

网友B:
楼主目前的想法红外发射器是无法知道当前小灯亮度,不如红外发射器直接发小灯亮灯代码这样来的简单。

网友C:
两个标志,一灯的亮度,二上次调亮或调暗。调的时候读取二改写一。

网友C:
没必要知道灯的亮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 40个经典单片机实验帮你成功 206页 2.6M 书签 ◆〓
〓◆ 从零开始学单片机技术 368页 43.4M ◆〓
〓 ...

老T叔,你整这么多资料。。。。人家根本就没时间看。。。好东西多了,就容易犯选择困难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T叔,你整这么多资料。。。。人家根本就没时间看。。。好东西多了,就容易犯选择困难症。 ...

就怕想啃资料也找不到门哦,哈哈
现在网巡24小时值班,资料越来越难找了.度娘通知6月30日起清免费网盘.想学点就赶紧下点吧.自家硬盘才靠得住.
有问题自已啃资料才靠谱.LZ的问题显然是刚入门,找不到下手方向.所以俺特意搜索了一些入门级的资料.这里的大牛是很多,但要大牛免费上课恐怕办不到.
应该感谢二姨家,有这么好环境,还开放免费资料.银子不嫌多.好好珍惜吧,听俺一句,凡事靠自已,沉下心啃资料.**就能成功.

LZ刚入门就整这么复杂东东,不妥哦.
红外遥控
双功能按键
pwm亮度控制
定时控制
状态**
单片机几乎玩遍了,哈哈
先把每个单项都玩通了,整一块就不难了,否则程序死哪里都找不到.
编程思路说简单也很简单,理清每个动作,单项试验突破.然后再融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怕想啃资料也找不到门哦,哈哈
现在网巡24小时值班,资料越来越难找了.度娘通知6月30日起清免费网盘.想学 ...

还是老T书有耐性,,,,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己,,,还是得看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标志,一灯的亮度,二上次调亮或调暗。调的时候读取二改写一。

谢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T叔这么有耐心的解说,我之前一直是做硬件,没在编程上深入,现在呢也是想多学点东西,这一周做下 ...

刚起步还是先用汇编语言较直观.否则得先过c语言关.
83年我玩Z80单板机是先点灯关灯→加软件延时关灯→加键控开关灯延时关灯
玩熟了再点亮七段数码管→直接送数据显示0~9数据→用查表方法译码送显.
把软件延时改成定时中断→每次中断计数器加1→主程序巡检定时值,定时到关灯
接着做了一个电子钟→最后做了一只万年历编码电子钟,用中央台准点报时最后一响自动校时,84年用于天津大港电厂中控室的大屏幕周波显示屏上,赚了3000元,哈哈,那是82年进实用电子所后的第一桶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起步还是先用汇编语言较直观.否则得先过c语言关.
83年我玩Z80单板机是先点灯关灯→加软件延时关灯→加 ...

佩服,83年我都还没出生,要向老T叔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 40个经典单片机实验帮你成功 206页 2.6M 书签 ◆〓
〓◆ 从零开始学单片机技术 368页 43.4M ◆〓
〓 ...

不错,希望有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刚起步还是先用汇编语言较直观.否则得先过c语言关.
83年我玩Z80单板机是先点灯关灯→加软件延时关灯→加 ...

83年我也还没投胎,83年3k也很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刚起步还是先用汇编语言较直观.否则得先过c语言关.
83年我玩Z80单板机是先点灯关灯→加软件延时关灯→加 ...

我是先vb,后c(STC),现转STM,感觉挺好转的,只要有合适教程,一看就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F:
83年我也还没投胎,83年3k也很富了

3k全部上交所里了,奖金才30元哦,哈哈

网友G:
二姨家的资料确实不错!

网友H(2017-11-30):
向前辈们致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