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73例: OneWire_AM2302(DHT11升级版,性能...

楼主(2016-07-23):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百度云链接:http://pan.baidu.com/s/1i574oPv
密码:r3s3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2. 软件设计之高级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106. OneWire_AM2302(DHT11升级版,性能超好)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106. OneWire_AM2302(DHT11升级版,性能超好)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AM2303温湿度传感器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JP6        PD3         AM2303/DS18B20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将AM2303温湿度传感器插入到开发板上的U13接口上,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
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需要安装驱动),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
工具,设置参数为115200 8-N-1。下载完程序之后,在串口调试助手窗口可接收到信息。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AM2303.h文件内容

#ifndef __ONEWIRE_AM2302_H__
#define        __ONEWIRE_AM2302_H__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类型定义 ------------------------------------------------------------------*/
/************************ AM2302 数据类型定义******************************/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humi_high8bit;                //原始数据:湿度高8位
        uint8_t  humi_low8bit;                 //原始数据:湿度低8位
        uint8_t  temp_high8bit;                 //原始数据:温度高8位
        uint8_t  temp_low8bit;                 //原始数据:温度高8位
        uint8_t  check_sum;                     //校验和
  float    humidity;        //实际湿度
  float    temperature;     //实际温度
} AM2302_Data_TypeDef;

/* 宏定义 -------------------------------------------------------------------*/
/***********************   AM2302 连接引脚定义  **************************/
#define AM2302_Dout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define AM2302_Dout_PORT                           GPIOD
#define AM2302_Dout_PIN                            GPIO_PIN_3

/***********************   AM2302 函数宏定义  ****************************/
#define AM2302_Dout_LOW()                          HAL_GPIO_WritePin(AM2302_Dout_PORT,AM2302_Dout_PIN,GPIO_PIN_RESET)
#define AM2302_Dout_HIGH()                         HAL_GPIO_WritePin(AM2302_Dout_PORT,AM2302_Dout_PIN,GPIO_PIN_SET)
#define AM2302_Data_IN()                                 HAL_GPIO_ReadPin(AM2302_Dout_PORT,AM2302_Dout_PIN)

/* 扩展变量 ------------------------------------------------------------------*/
/* 函数声明 ------------------------------------------------------------------*/
void AM2302_Init( void );
uint8_t AM2302_Read_TempAndHumidity(AM2302_Data_TypeDef * AM2302_Data);

#endif /* __ONEWIRE_AM2302_H__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AM2303.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bsp_AM2302.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AM2302温湿度传感器底层驱动程序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AM2302/bsp_AM2302.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define Delay_ms(x)   HAL_Delay(x)
/* 私有变量 ------------------------------------------------------------------*/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static void AM2302_Mode_IPU(void);
static void AM2302_Mode_Out_PP(void);
static uint8_t AM2302_ReadByte(void);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static void AM2302_Delay(uint16_t time)
{
        uint8_t i;

  while(time)
  {
          for (i = 0; i < 10; i++)
    {

    }
    time--;
  }
}

/**
  * 函数功能: AM2302 初始化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void AM2302_Init ( void )
{
  AM2302_Dout_GPIO_CLK_ENABLE();

        AM2302_Mode_Out_PP();

        AM2302_Dout_HIGH();  // 拉高GPIO
}

/**
  * 函数功能: 使AM2302-DATA引脚变为上拉输入模式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static void AM2302_Mode_IPU(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串口外设功能GPIO配置 */
  GPIO_InitStruct.Pin   = AM2302_Dout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AM2302_Dout_PORT, &GPIO_InitStruct);

}

/**
  * 函数功能: 使AM2302-DATA引脚变为推挽输出模式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static void AM2302_Mode_Out_PP(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串口外设功能GPIO配置 */
  GPIO_InitStruct.Pin = AM2302_Dout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AM2302_Dout_PORT, &GPIO_InitStruct);
}

/**
  * 函数功能: 从AM2302读取一个字节,MSB先行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static uint8_t AM2302_ReadByte ( void )
{
        uint8_t i, temp=0;

        for(i=0;i<8;i++)
        {
                /*每bit以50us低电平标置开始,轮询直到从机发出 的50us 低电平 结束*/
                while(AM2302_Data_IN()==GPIO_PIN_RESET);

                /*AM2302 以26~28us的高电平表示“0”,以70us高电平表示“1”,
                 *通过检测 x us后的电平即可区别这两个状 ,x 即下面的延时
                 */
                AM2302_Delay(40); //延时x us 这个延时需要大于数据0持续的时间即可

                if(AM2302_Data_IN()==GPIO_PIN_SET)/* x us后仍为高电平表示数据“1” */
                {
                        /* 等待数据1的高电平结束 */
                        while(AM2302_Data_IN()==GPIO_PIN_SET);

                        temp|=(uint8_t)(0x01<<(7-i));  //把第7-i位置1,MSB先行
                }
                else         // x us后为低电平表示数据“0”
                {
                        temp&=(uint8_t)~(0x01<<(7-i)); //把第7-i位置0,MSB先行
                }
        }
        return temp;
}

/*
*
*
*/
/**
  * 函数功能: 一次完整的数据传输为40bit,高位先出
  * 输入参数: AM2302_Data:AM2302数据类型
  * 返 回 值: ERROR:  读取出错
  *           SUCCESS:读取成功
  * 说    明:8bit 湿度整数 + 8bit 湿度小数 + 8bit 温度整数 + 8bit 温度小数 + 8bit 校验和
  */
uint8_t AM2302_Read_TempAndHumidity(AM2302_Data_TypeDef *AM2302_Data)
{
  uint8_t temp;
  uint16_t humi_temp;

        /*输出模式*/
        AM2302_Mode_Out_PP();
        /*主机拉低*/
        AM2302_Dout_LOW();
        /*延时18ms*/
        Delay_ms(18);

        /*总线拉高 主机延时30us*/
        AM2302_Dout_HIGH();

        AM2302_Delay(30);   //延时3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AM2302_Mode_IPU();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AM2302_Data_IN()==GPIO_PIN_RESET)
        {
    /*轮询直到从机发出 的80us 低电平 响应信号结束*/
    while(AM2302_Data_IN()==GPIO_PIN_RESET);

    /*轮询直到从机发出的 80us 高电平 标置信号结束*/
    while(AM2302_Data_IN()==GPIO_PIN_SET);

    /*开始接收数据*/
    AM2302_Data->humi_high8bit= AM2302_ReadByte();
    AM2302_Data->humi_low8bit = AM2302_ReadByte();
    AM2302_Data->temp_high8bit= AM2302_ReadByte();
    AM2302_Data->temp_low8bit = AM2302_ReadByte();
    AM2302_Data->check_sum    = AM2302_ReadByte();

    /*读取结束,引脚改为输出模式*/
    AM2302_Mode_Out_PP();
    /*主机拉高*/
    AM2302_Dout_HIGH();

    /* 对数据进行处理 */
    humi_temp=AM2302_Data->humi_high8bit*256+AM2302_Data->humi_low8bit;
    AM2302_Data->humidity =(float)humi_temp/10;
    humi_temp=AM2302_Data->temp_high8bit*256+AM2302_Data->temp_low8bit;
    AM2302_Data->temperature=(float)humi_temp/10;

    /*检查读取的数据是否正确*/
    temp = AM2302_Data->humi_high8bit + AM2302_Data->humi_low8bit +
           AM2302_Data->temp_high8bit+ AM2302_Data->temp_low8bit;
    if(AM2302_Data->check_sum==temp)
    {
      return SUCCESS;
    }
    else
      return ERROR;
        }
        else
                return ERROR;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