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电饭煲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6-07-23):
上面是电饭煲的电路图,不知道怎么工作呢?

楼主:
有大神吗?正在学习电路中呀。。。。

网友A:
问题要问具体,别人没时间长篇大论。

网友B:
初中做过不少这题,,st1应该是中间那个带开关的大弹簧,st2应该是个65度温控的小东西,应该是贴到发热管上的,,,,,下面s单到双掷,切到煮饭时二极管直接短路,220全部通过发热或者保温,,,切到蒸220经过二极管 形成半波,发热或者保温温度低点,,,

网友C:
电路图好像不对,请在仔细核对一下

网友D:
这个度娘上有一堆的讲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好像不对,请在仔细核对一下

我是一本书截图下来,我也觉得电路图有问题,可是说不上来,因为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