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问题

楼主(2016-07-23):
(无正文)

网友A:
会不会程序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程序造成。

不是,用电池供电就没事

网友B:
楼主是否能贴个图出来,led供电是怎么来的?

网友C:
看看颜色变了没有?颜色变了就是过流导致过热,然后光效下降所致。电池可能内阻更大些,过流情况不是很严重,所以看上去正常。

网友D:
测量一下电源电压,是不是变低了。

网友E:
挂示波器,看LED的供电电压是否稳定。
你既然用电池能正常工作,那你就对照不正常的时候,波形差异在哪里。

网友F:
很明显是电源问题!…

网友G:
测电压是否有变,有则是电源问题,无则是驱动或LED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