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分立元件做过流保护?

楼主(2016-07-23):
电流2A,用IC太贵了

楼主:
有没有成熟的电路参考一下?

楼主:
这个可以吗?
流过负载电流的管子用三极管还是mos管好?

网友A:
5楼正解

楼主:
这样做,检测电阻不是流过很大的电流? 阻值也要几百欧

网友B:
限流保护,限流电阻要考虑发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吗?
流过负载电流的管子用三极管还是mos管好?

Rs=350R,P=2*2*350=1.4W,散热啊

楼主:
除了这个,用分立元件还有什么缺点?

网友C:
5楼不可以

网友D:
把电阻换成~~~~功率管怎么样

网友E:
5楼的电流取样电阻要使用毫欧级的,Q1换成集成电路2,3元rmb 就有。矽恩有个芯片可以。

网友F:
2A速熔保险最好  便宜 还稳定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吗?
流过负载电流的管子用三极管还是mos管好?

这个图有点扯淡。。。
先分清PMOS和NMOS。。。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图有点扯淡。。。
先分清PMOS和NMOS。。。

大神就是大神,粗心了。

楼主:
哈哈,t叔的放p**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粗心还有一个:担心散热的可不是电阻而是MOS管。

有道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粗心还有一个:担心散热的可不是电阻而是MOS管。

这个要看LZ是要做限流保护还是做过流截止了,
如果改成过流保护截止输出就不用这么繁琐了,哈哈

网友I:
用这种办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粗心还有一个:担心散热的可不是电阻而是MOS管。

mos管的导通电阻不是很小吗,为何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能保证它工作在欧姆区吗?限流后极可能是处在线性区,亦即Vsd有可能接近到Vcc。 ...

用分立元件这么多问题,还是用ic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