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PWM 输出

楼主(2016-07-23):
脉冲宽度调制(PWM),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的缩写,简称脉宽调制,是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来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技术。简单一点,就是对脉冲宽度的控制。

STM32 的定时器除了 TIM6 和 7。其他的定时器都可以用来产生 PWM 输出。其中高级定时器 TIM1 和 TIM8 可以同时产生多达 7 路的 PWM 输出。而通用定时器也能同时产生多达 4路的 PWM 输出,这样,STM32 最多可以同时产生 30 路 PWM 输出!

首先要提到的是,PWM 相关的函数设置在库函数文件 stm32f10x_tim.h 和 stm32f10x_tim.c文件中。

1)开启 TIM3 时钟以及复用功能时钟,配置 PB5 为复用输出。

要使用 TIM3,我们必须先开启 TIM3 的时钟,这里我们还要配置 PB5 为复用输出,这是因为 TIM3_CH2 通道将重映射到 PB5 上,此时, PB5属于复用功能输出。库函数使能 TIM3 时钟的方法是: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 3 时钟

库函数设置 AFIO 时钟的方法是: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复用时钟使能

2)设置 TIM3_CH2 重映射到 PB5 上。

因为 TIM3_CH2 默认是接在 PA7 上的,所以我们需要设置 TIM3_REMAP 为部分重映射(通过 AFIO_MAPR 配置),让 TIM3_CH2 重映射到 PB5 上面。在库函数函数里面设置重映射的函数是:

void GPIO_PinRemapConfig(uint32_t GPIO_Remap,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STM32 重映射只能重映射到特定的端口。 第一个入口参数可以理解为设置重映射的类型,比如 TIM3 部分重映射入口参数为GPIO_PartialRemap_TIM3,这点可以顾名思义了。 所以 TIM3 部分重映射的库函数实现方法是: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 ENABLE);

3)初始化 TIM3,设置 TIM3 的 ARR 和 PSC。

在开启了 TIM3 的时钟之后,我们要设置 ARR 和 PSC 两个寄存器的值来控制输出 PWM 的周期。调用的格式为: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 TIMx 的

4)设置 TIM3_CH2 的 PWM 模式,使能 TIM3 的 CH2 输出。

在库函数中,PWM 通道设置是通过函数 TIM_OC1Init()~TIM_OC4Init()来设置的, 不同的通道的设置函数不一样, 这里我们使用的是通道 2,所以使用的函数是 TIM_OC2Init()。

void TIM_OC2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楼主:
直接来看看结构体 TIM_OCInitTypeDef的定义:
  • typedef struct
  • {
  •   uint16_t TIM_OCMode; //设置模式是 PWM 还是输出比较
  •   uint16_t TIM_OutputState; //设置比较输出使能,也就是使能 PWM 输出到端口。
  •   uint16_t TIM_OutputNState;
  •   uint16_t TIM_Pulse;
  •   uint16_t TIM_OCPolarity; //设置极性是高还是低。
  •   uint16_t TIM_OCNPolarity;
  •   uint16_t TIM_OCIdleState;
  •   uint16_t TIM_OCNIdleState;
  • } TIM_OCInitTypeDef;

其他的参数 TIM_OutputNState,TIM_OCNPolarity,TIM_OCIdleState 和 TIM_OCNIdleState 是高级定时器 TIM1 和 TIM8 才用到的。

方法是: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 PWM 模式 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高
  •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楼主:
5)使能 TIM3。

在完成以上设置了之后,我们需要使能 TIM3。使能 TIM3 的方法前面已经讲解过: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 TIM3

6)修改 TIM3_CCR2 来控制占空比。

最后,在经过以上设置之后,PWM 其实已经开始输出了,只是其占空比和频率都是固定的,而我们通过修改 TIM3_CCR2 则可以控制 CH2 的输出占空比。在库函数中,修改 TIM3_CCR2 占空比的函数是:

void TIM_SetCompare2(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mpare2);

理所当然,对于其他通道,分别有一个函数名字,函数格式为 TIM_SetComparex(x=1,2,3,4)。

通过以上 6 个步骤,我们就可以控制 TIM3 的 CH2 输出 PWM 波了。

楼主:
  • /**
  • * TIM3 PWM部分初始化
  • * PWM输出初始化
  • * arr:自动重装值
  • * psc:时钟预分频数
  • */
  • void TIM3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3时钟*/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3 CH2的PWM脉冲波形    GPIOB.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 ENABLE);    /*Timer3部分重映射 TIM3_CH2->PB5*/
  •     /*初始化TIM3*/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周期的值*/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预分频值*/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TIMx*/
  •     /*初始化TIM3 Channel2 PWM模式*/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初始化外设*/
  •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3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     TIM_Cmd(TIM3,ENABLE);    /*使能TIM3*/

楼主:
  • int main(void)
  • {
  •     u16 led0pwmval=0;
  •     u8 dir=1;
  •     SYS_Init(); //??????????
  •     while(1)
  •     {
  •         delay_ms(50);
  •         if(dir)
  •             led0pwmval++;
  •         else
  •             led0pwmval--;
  •         if(led0pwmval > 300)
  •             dir = 0;
  •         else if(led0pwmval == 0)
  •             dir = 1;
  •             TIM_SetCompare2(TIM3,led0pwmval);
  •     }
  • }

网友:
第一个入口参数可以理解为设置重映射的类型,比如 TIM3 部分重映射入口参数为GPIO_PartialRemap_TIM3,这点可以顾名思义了。

网友:
其中高级定时器 TIM1 和 TIM8 可以同时产生多达 7 路的 PWM 输出

PWM用处比较多,stm32的PWM也资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