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零极点概念的内涵--答案见35楼

楼主(2016-07-23):
关禁闭一周,于是俺跑其它论坛看贴了。
看到某国外知名开关电源大师来华开讲座,其中讲到零极点概念。

搜了下本坛,相关讨论也不少:
https://bbs.21ic.com/search.php?m ... +%E9%9B%B6%E7%82%B9

有一个共同点:大家光知道传递函数分子和分母等于0,对应极零点。但不知道内涵。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疑问是(上面链接中的第三个帖子):

还有根据零极点的物理意义,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零点处的增益为0,极点处的增益为无穷?如果可以这样理解,为什么波特图上的极点处的增益是下降的,而零点处的增益是上升的?

这个问题牵扯到概念的内涵,绝大多人就陌生了,包括上面链接中的所有帖子。
零极点的概念,可以说是模电里最基本的一个概念了。这个搞不懂就说不过去了。
于是有必要提前两天出关!

楼主:
按理说,在零点处,传递函数为0,则该传递函数对应的响应为0?!
但是,从波特图上看,在零点处并不为零!
矛盾否?

楼主:
这个理解起来有难度,感兴趣的仔细想想。
刚好等过两天出关了再继续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罪己诏要关几天由自己决定。这个难道不是高丶低通是按照半功率点(-3dB)的定义吗?话说我是来本坛前一年 ...

老5来了,得弄个脑筋急转弯的思考题:

如下图,电容C1和C2的初始电压分别为V1和V2,然后开关K关闭,问此时电容上的电压等于?
问题:既然说到4大守恒了,这个问题如果用电荷守恒,以及能量守恒分别求解,答案明显不同!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到底该用哪个守恒呢?

网友B:
哈哈哈,每天看xu老大的贴才觉得有意思,,

网友B:
又修山寨充电器,又做红外发射头,,有的帖子看了有种抱本书恶看3天的感觉

网友C:
红色标的部分是错误的,如果在S区,可以这样说,但在波特图上,表示的频率,JW,应是相位变化随频率剧烈变化处。

网友C:
虚实平方根就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色标的部分是错误的,如果在S区,可以这样说,但在波特图上,表示的频率,JW,应是相位变化随频率剧烈变 ...

如果你说人家是错的,说明你没搞清零点含义,所以你平时求零点,必定用的是列方程 的笨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5来了,得弄个脑筋急转弯的思考题:

如下图,电容C1和C2的初始电压分别为V1和V2,然后开关K关闭,问 ...

老9避暑几日,来去都不打个招呼,也无任何理由交代,真不仗义!

这个题目就叫理想化下悖论,大约相当于世界末日之后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9避暑几日,来去都不打个招呼,也无任何理由交代,真不仗义!

这个题目就叫理想化下悖论,大约相当于 ...

到月末,全是40°左右高温。外出是不行了,要么去避暑山庄避暑。

网友D:
还有句说说:高不成低不就。k5那个说儿一点儿不哲学

中午时分,冒烈日信步行街,竟然全无热意。而每当下午45点钟屋里静待则非得开空调不可,可见冷热全在意念中。

网友E:
觉得似物理的连通器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觉得似物理的连通器原理。

就是高中物理中的小球碰撞问题,动量守恒:M1V1+M2V2=(M1+M2)V

网友F:
关于随着频率加大,由于极点是在分母对增益的贡献是在下降,零点在分子对增益的贡献自然是上升的,小学生都能理解的问题!!!

网友G:
这个是忽悠:

网友G:
这个,n年前的话题了:

网友H:
徐老大终于无罪施放了。可惜可贺啊!

零极点的问题,过去的人们自然明白,如今的人们再生搬硬套,也是不可能蒙对的。

很多约定俗成的东西,是前人们的成果,前人都明白,但如今的人们不可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徐老大终于无罪施放了。可惜可贺啊!

零极点的问题,过去的人们自然明白,如今的人们再生搬硬套,也是不可 ...

yuan教授,你抓紧走吧,别在这玩,俺怕了你了,整个论坛上人都怕你,把你名字设成敏感词了。

楼主:
总结:顶楼红字是对的!

楼主:
成立范围:不单单jw轴,整个复平面!

楼主:
最后,附上课本上一放大器等效原理图,要求手工求解所有零极点表达式。
让后对各参数取典型数值,算出具体零极点数值,然后和仿真器计算结果比较!

网友I:
引入时间就好相关了  过零点  极点 正极点。负级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最后,附上课本上一放大器等效原理图,要求手工求解所有零极点表达式。
让后对各参数取典型数值,算出具体 ...

首先需要指出的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算。

其次就是,这个电路不可能被计算,因为即使算出精确结果,也是令人望而却步的天书,你是无法理解的。

最后就是,你需要知道你自己想要干什么,才能对这个电路进行计算。你只有明确了目标,才能进行计算。

而且必定的现实就是,你无法得到真实的精确结果。

只有目标明确,计算结果,也就是你的零极点频率才能足够精确。

总之,一切都是建立在你知道你想干什么的基础之上,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最后需要说明的就是,徐老大出了很多电路习题,但徐老大自己从来没有给出过任何结果和过程,从来都是出题考试的样子,那么问题来了,你的考试出题者,真的知道答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需要指出的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算。

其次就是,这个电路不可能被计算,因为即使算出精确结果,也 ...

手工列式计算,将近计算300次,跟天书差不多。
只要模型本身是准确的,虽然繁杂,但还是能算,而且结果跟仿真结果比,非常接近。

这里只是个概念问题,说明了可操作性,实际上没有人会愿意计算。

至于结果,当然可以有,但是很多人,老是根据结果凑答案,玩起来就没什么意思了。
而且问答式书籍,多是启发性教育模式,显的不正规,故一般书都不会采用。

网友J:
算术基本不会了,提出个问题:把开关等效成一个电阻Rsw
1,按电荷守恒计算,时间t到无穷大后,电压相等,与Rsw大小无关,就是那个计算值(C1V1+C2V2)/(C1+C2)
2,按能量守恒就算,Rsw是有功耗的,值不定,所以最后的电压,不定;取极限limit(Rsw)=0,但是电流是无穷大!这不合理!所以算出来的电压应该比电荷守恒小!就这样。

还有,上面xkun说“明显不同”,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能量守恒在Rsw=0时是“无法计算”的,所以也就无法知道“明显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J:
算术基本不会了,提出个问题:把开关等效成一个电阻Rsw
1,按电荷守恒计算,时间t到无穷大后,电压相等,与 ...

如果有Rsw,这个题目可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

网友J:
如果Rsw = 0是可被计算的,那么下面这个电路中C的能量在开关闭合后,去哪了???
我们总不能说 CV2焦耳的能量,被0欧姆的电阻释放了,这听起来就不对劲啊!!
如果我们说,能量变成了电磁波辐射出去了,那上面那个电路就没法能量守恒计算了,对吗?

楼主:
时间到了,公布答案:

还有根据零极点的物理意义,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零点处的增益为0,极点处的增益为无穷?如果可以这样理解,为什么波特图上的极点处的增益是下降的,而零点处的增益是上升的?

答案很简单,看下图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可见,波特图上那个,根本不是零极点,而是其绝对值,自然不会为0或无穷了。

两天了,什么答案都有,什么亚纯数,什么微分方程,什么零输入,什么正弦稳态增益,什么非稳态,什么同频带外。。。
反正跟考历史或正直课一样,只要沾点边,就使劲网上扯,不管扯的对不对,都会有辛苦分的。

楼主:
虽然没有满意答案,两个分司各得10分吧。

网友D:
抗/议不公
一个看着**睡觉的,一个就低不就高的,这俩贴凭么得分?

还请z5k5感言获奖。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原来就是我想的,极点就是较高域频带上增益下降3dB之处。而零点就是零频率起始之增益上升3dB之处。cap老弟 ...

   丁肇中有一句名言:“科学越简单越普及”。首先是科学,懂者将其简单化,就越普及。当然有的无法简单,例如航天核弹。燃烧三要素是物理原理是科学,不知道哪位能人用于火柴就非常简单,无论老人小孩,读过书或文盲都会用,知道三要素的恐怕很少,可就普及了,功德无量。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抗/议不公
一个看着**睡觉的,一个就低不就高的,这俩贴凭么得分?

老5等,是我在本版块,吹了5K多个小时NB,才得到的屈指可数的几个粉丝。
对待粉丝,应该用春天般的温暖一样。比如卖av时,这几个人打5折。

当然,主要是不会吹,你看人家水平高的,技术贴没几个像样的,就说自己做过几百个项目,或者是某某名校的,粉丝瞬间爆棚,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更新一下,我说错了,按能量守恒算,我不会算了,但是只要存在Rsw,算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我猜的。

因 ...

知道电流无限大,电容电压能突变,就够了。
具体计算用脉冲函数搞下就行了。

网友K:
书呆子方法:
第一步,电路变换到S域;
第二步,用KCL列方程;
第三步,通分化简,得到S域电压表达式
第四步,由s域转化到时域。

这种方法,就是我以前发帖说的,滥用S。

初中生也知道,电压v=q/c,一步就出来了。

网友D:
感谢党感谢CCV感谢21,感天谢地亲父恩母,心心感恩

网友J:
我觉得那个问题是这样的:根据电荷守恒,算出稳态电压,0秒就稳定了,因为电流无穷大;稳态后,根据能量守恒,发现能量少了; 而电路中没有耗能原件,可能能量辐射出去了,或者别的什么原因,这个弄不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那个问题是这样的:根据电荷守恒,算出稳态电压,0秒就稳定了,因为电流无穷大;稳态后,根据能量守 ...

还好,是C1和C2俩【储】能体之间的事儿,故曰脑袋转弯题。

44L解,不考虑所有电工过程(I多大t多短),只关心结果(E守恒V相等)。

网友J:
44L只是计算了电荷守恒,课本上讲过的,Q=C*V
能量守恒呢?我算过了,不守恒了,去哪了呢?应该有能人能用数学解释清楚的吧?
解释成辐射也不合理,因为辐射就得考虑电路;这里是纯粹数学的,比如前面的零极点;考虑电路,就得波特图。
只要嵌入Rsw>0欧姆,辐射的能量就变成了0焦耳!这不合理!
Rsw=0欧姆,就解释成辐射,这太狡辩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44L只是计算了电荷守恒,课本上讲过的,Q=C*V
能量守恒呢?我算过了,不守恒了,去哪了呢?应该有能人能用 ...

5楼题Q守恒吗?

网友K:
听说电容短路是n年前的老问题,想必N年前就讨论清楚了。
与其说变成电磁波跑了,不如说变成P飞天上去了。

网友K:
假设导线零电感和零电阻,而且假设动作时间是0,这在开关电路里非常常见,分析技术也实用,而且电路原理也符合实际,早先的真空管,和现在的示波器探头,度有、

能量哪去了?明天再说,其实就是一句话。

网友H:
电荷守恒说的是稳定状态,在过渡过程需要考虑RLC,这是继总参数的作法,分布参数的作法就会产生电磁波,无论那种情况,只要R为0那么振荡就会持续下去,如果R不为0那么最终电流为0,电荷也不会重新分配了。能量被电阻R所消耗,否则就是正弦波振荡。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电荷守恒说的是稳定状态,在过渡过程需要考虑RLC,这是继总参数的作法,分布参数的作法就会产生电磁波,无 ...

人家研究的是theoretically情形,你们非要抬杠说practically情形,,,
不过这样干的目的,主要是方便自圆其说,把道理给说通,所以可以理解。

网友K:
没想到这么简单的问题(不超过大一范畴),一群大师捋不通,,,意料之外。。。

网友J:
引用 网友D:
5楼题Q守恒吗?

根据我在学校学的仅有的那本书判断,守恒。
所以才很快算出结果。我看xkun和hwm的争论就是天书,没能力判断对错,只能凭感觉,比如电容的能量去哪了,肯定不会无故消失,我仍然好奇的想知道。刚才看了hwm的新帖,我觉得有道理:集总参数方法把确实存在的东西弄丢了,比如那个0开关,造成了能量不守恒的怪事。

网友J:
五楼题目确定是集总参数,就得按集总参数的办法来解,结论是能量消失了一部分。

网友J:
这不合常理,所以我只能认为,五楼的电路是个错误的电路,就是说,这个模型丢了必需的元件。

网友J:
按集总参数解,就不能说辐射,这不合规矩了。

网友J:
我在想:要是那本就是个永动机似的电路,大家还能自圆其说的话,那可真是无语

网友K:
不带这样玩的,这都不是一般的狡猾,是比泥鳅黄鳝还滑啊!
一,不要回答开关闭合前后,电容器上能量之差(这个计算太简单),这个根本不是问题!
二,问题是能量之差,跑哪去了,这才是问题,说其他的都是多余,跟问题不相关!
三,不要为了“好算”,或“能算”,非弄些电感电阻出来,题中已经说明是理想开关和理想导线了!
四,不要问三中的情形,实际上可不可能有,这个问题太多余!
五,根据上面假设,不要用开关打火或变成电磁波跑了!时间是0啊。

所以痛快点,直接说能量哪去了。不要扯东扯西,净说跟问题不相关的。

网友E:
按照x大“时间0”的提示,我刚看以前的下载:Q=I*t,不知道瞎猜到没有?

网友K:
引用 网友K:
不带这样玩的,这都不是一般的狡猾,是比泥鳅黄鳝还滑啊!
一,不要回答开关闭合前后,电容器上能量之差( ...

为和生气啊!

看过陈佩斯小品《主角和配角》,大家都想做主角!
现在,问题没解决,东拉西扯的,让很多没有判别能力的人,以为这就叫知识渊博,从而把主角给强走了,就剩个后脑勺给大家看了。如此,朱时茂能不生气吗?
反之,倘若能旁征博引把待解决的问题,给解决了,让大家开了眼界,涨了知识,通过这种方式把主角给强了,大家心服口服,无话可说。

网友J:
追着问:能量去哪了?
我现在选择**:既然是集总参数电路,就纯粹的集总来,不能加入其它集总器件,如R、L,也不能说‘场’!
加入R,能量被R消耗了!加入L,能量被L揣兜里了!这不行,只许图中出现的器件,我会一直盯着这个神奇的问题,等答案~~~

网友J:
我特意搜索了下这个问题,居然有好多论文说这事,但都耍赖了——跳出集总参数。当然,最后结论都一样,要么被介绍进来的R或L拿走了,要么变成波波娃跑了。

网友H:
事实上,无人给电容如此放电,要放电也是串联一个电阻。

多个电容串联,则是电荷的重新分配并满足KVL。

事实上,也无人给一个电池如此放电。

放电电流确实无限大。确实是冲击函数的概念。

一个无限大的电流在几乎瞬间就结束了。

网友J:
来啊,大家下注,赌一把啊
我赌:那个电路是个错误命题。

网友H:
对于这个电路,没有电阻就没有能量的说法。

有电阻才谈论能量问题。

没有电阻也不能谈论电流。

对于这电容来说,放电与没电没有区别。

如果认为电流曾经无限大,那么这是考虑电阻足够小的情况。

既然没有电阻,那么电容的2个极板也就瞬间没电。

这里没有能量问题。

就像一个没有受到外力的物体,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一样,你不能说一个匀速运动的物体的能量到哪里去了。

这仅仅是一个理想状态。

现实中并非存在。现实中的东西符合的牛顿第2定律。

和牛顿第3定律。

而牛顿第一定律仅仅就是一个理想状态,但现实没有,这个电容也是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追着问:能量去哪了?
我现在选择**:既然是集总参数电路,就纯粹的集总来,不能加入其它集总器件,如R、 ...

不用等啦!
热力学第0定律:能量不可能完全被转换或转移,而不产生额外逸损。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不用等啦!
热力学第0定律:能量不可能完全被转换或转移,而不产生额外逸损。 ...

我搜了下你说的这个定律,不理解你说的意思,你是说变成热量了?要这么解释的话,跟其他人的解释岂不是一样了?被R吸收了,打火儿了,辐射了等等。

网友J:
我得等。
我好奇这个奇特的集总参数电路,最后怎样被集总参数电路原理给解释通的。我是赌没人解释的通。
我还好奇,是哪位能人制造了这个奇特电路,而且,还吸引了一群能人去‘解释’它。

我感觉这个问题过程是这样的:有人整出个像是集总参数电路的东西,发现了‘问题’!因为电流无穷大!时间无穷小!怎么办呢?仅仅为了能解释通,然后聪明的人就想到了单位脉冲函数来描述电流,其面积等于电荷,而这个电荷量是由电荷守恒结果定,这本末倒置了,没办法,为了解释这个所谓的电路,被逼的;
突然有好事儿的强行捆绑了个“能量守恒”问题,这都不是集总参数电路问题了,这下事儿搞的更大了,最后为了解释,都得跨专业跨学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我搜了下你说的这个定律,不理解你说的意思,你是说变成热量了?要这么解释的话,跟其他人的解释岂不是一 ...

呵呵!
定律是说:5楼所贴是第0类永动机制作图纸。

网友J:
本来就是个无厘头的问题,大家还觉得“我这解释多完美,你,你,你那不行~”

这可不是无厘头的问题,是非常严肃的。它牵涉到物理学的一些基本定律。

网友D:
好了,现在可以不违反热力学定律了。
如图,设C1,V1,C2,V2以及R,
求K闭合老长时间后,V1及V2?

网友J:
这题搞得我都想出家遁入空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V1=V2

哈哈,俺早已入得空门。

题是说,已知C1,C2和V1,V2以及R值。当K闭合,Ir=0后,此时的V1’和V2’分别是多少?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哈哈,俺早已入得空门。

题是说,已知C1,C2和V1,V2以及R值。当K闭合,Ir=0后,此时的V1’和V2’分别是 ...

还是这个电荷守恒的结果(C1V1+C2V2)/(C1+C2)

不错,是电荷守恒的结果,因为电荷守恒必定成立。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还是这个电荷守恒的结果(C1V1+C2V2)/(C1+C2)

OK!这是恒理。
然后你再按能量守恒推演一个,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这题搞得我都想出家遁入空门了

电何总量相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经过老天爷的指引,的确答案是77楼所示的能量守恒。由于电容有储电和放电作用当两者并联后,由于你侬我侬而 ...

从二个电容看成一个电容时,是没电荷的。导致总电容没电压,也就是说电阻二端没电压,没有电流流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今天傍晚已经收到老天爷指引,并不是拿G先生的去凑答案。由于两个电荷始终在两个电容里面,没有跑出去, ...

没错的。

最好再用“E守恒”也演算一个。

网友J:
引用 网友D:
OK!这是恒理。
然后你再按能量守恒推演一个,看。

这些我昨天都算过了,电压平衡后的总能量与平衡前总能量不相等啊~
这不我蹲守这儿就是为了看能人告诉我,丢失的能量去哪了。
现在还没有完美答案,所以我说这就是个错误命题,好奇心驱使大家圆这个错误呢

网友J:
能量差:C1//C2  * ∆V^2的一半。

网友D:
看过33L,高度认同一一R存在时,俩守恒结果应一致。

84楼,R为有限值,K闭合前后“总能量与平衡前总能量不相等”?全系统E不等于E’?

网友J:
是啊,我就等这个问题呢----能量去哪里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看过33L,高度认同一一R存在时,俩守恒结果应一致。

84楼,R为有限值,K闭合前后“总能量与平衡前总能量不 ...

R不为零的话,前后总能量肯定相等啊~
R为零,电荷守恒下,还能用冲击脉冲函数敷衍地自圆其说,但能量守恒下,走光了咯
气人的是,大家居然还争论的激烈,居然还有论文发表研究这无厘头问题~

网友D:
“气人的是…”,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能量差:C1//C2  * ∆V^2的一半。

电磁埸剧烈变化,能量以其他埸的方式转移出去了,有资深的物理学研究人士解答一下。应是少了前提条件,实体电荷先后总量相等,是共性,其他还有什么条件吗?能量相等和恒电荷在无电阻消耗下,不共存,在电子工程学里。

网友K:
晕死哦,就大一电路分析基础课后一个习题,现在都扯到时间反演,TCP上去了。。。。。。

既然大家自我感觉良好,关于电容的零输入响应的解释说明,就不给了。----似乎没必要了么。
不给答案,方便大家 展开想象的翅膀,从盘古开天辟地扯起,一直扯到地老天荒,多爽啊。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