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RTC 实时时钟

楼主(2016-07-23):
STM32 RTC 时钟简介

STM32 的实时时钟(RTC)是一个独立的定时器。STM32 的 RTC 模块拥有一组连续计数的计数器,在相应软件配置下,可提供时钟日历的功能。修改计数器的值可以重新设置系统当前的时间和日期。

RTC 模块和时钟配置系统(RCC_BDCR 寄存器)是在后备区域,即在系统复位或从待机模式唤醒后 RTC 的设置和时间维持不变。但是在系统复位后,会自动禁止访问后备寄存器和 RTC,以防止对后备区域(BKP)的意外写操作。所以在要设置时间之前,  先要取消备份区域(BKP)写保护。

RTC 正常工作的一般配置步骤如下:

1)使能电源时钟和备份区域时钟。

要访问 RTC 和备份区域就必须先使能电源时钟和备份区域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2)取消备份区写保护。

要向备份区域写入数据,就要先取消备份区域写保护(写保护在每次硬复位之后被使能),否则是无法向备份区域写入数据的。我们需要用到向备份区域写入一个字节,来标记时钟已经配置过了,这样避免每次复位之后重新配置时钟。取消备份区域写保护的库函数实现方法是: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使能 RTC 和后备寄存器访问

3)复位备份区域,开启外部低速振荡器。

在取消备份区域写保护之后,我们可以先对这个区域复位,以清除前面的设置,当然这个操作不要每次都执行,因为备份区域的复位将导致之前存在的数据丢失,所以要不要复位,要看情况而定。然后我们使能外部低速振荡器,注意这里一般要先判断 RCC_BDCR 的 LSERDY位来确定低速振荡器已经就绪了才开始下面的操作。

备份区域复位的函数是:

BKP_DeInit();//复位备份区域

开启外部低速振荡器的函数是: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开启外部低速振荡器

4)选择 RTC 时钟,并使能。

这里我们将通过 RCC_BDCR 的 RTCSEL 来选择选择外部 LSI 作为 RTC 的时钟。然后通过RTCEN 位使能 RTC 时钟。

库函数中,选择 RTC 时钟的函数是: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选择 LSE 作为 RTC 时钟

对于 RTC 时钟的选择,还有 RCC_RTCCLKSource_LSI 和 RCC_RTCCLKSource_HSE_Div128两个,顾名思义,前者为 LSI,后者为 HSE 的 128 分频,这在时钟系统章节有讲解过。

使能 RTC 时钟的函数是:

RCC_RTCCLKCmd(ENABLE);  //使能 RTC 时钟

楼主:
5)设置 RTC 的分频,以及配置 RTC 时钟。

在开启了 RTC 时钟之后,我们要做的就是设置 RTC 时钟的分频数,通过 RTC_PRLH 和RTC_PRLL 来设置,然后等待 RTC 寄存器操作完成,并同步之后,设置秒钟中断。然后设置RTC 的允许配置位(RTC_CRH 的 CNF 位),设置时间(其实就是设置 RTC_CNTH 和 RTC_CNTL两个寄存器)。下面我们一一这些步骤用到的库函数:

在进行 RTC 配置之前首先要打开允许配置位(CNF),库函数是:

RTC_EnterConfigMode();///  允许配置

在配置完成之后,千万别忘记更新配置同时退出配置模式,函数是:

RTC_ExitConfigMode();//退出配置模式,更新配置

设置 RTC 时钟分频数,库函数是:

void RTC_SetPrescaler(uint32_t PrescalerValue);

然后是设置秒中断允许,RTC 使能中断的函数是:

void RTC_ITConfig(uint16_t RTC_IT,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这个函数的第一个参数是设置秒中断类型,这些通过宏定义定义的。对于使能秒中断方法是: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使能 RTC 秒中断

下一步便是设置时间了,设置时间实际上就是设置 RTC 的计数值,时间与计数值之间是需要换算的。库函数中设置 RTC 计数值的方法是:

void RTC_SetCounter(uint32_t CounterValue)最后在配置完成之后

通过这个函数直接设置 RTC 计数值。

6)更新配置,设置 RTC 中断分组。

在设置完时钟之后,我们将配置更新同时退出配置模式,这里还是通过 RTC_CRH 的 CNF来实现。库函数的方法是:

RTC_ExitConfigMode();//退出配置模式,更新配置

在退出配置模式更新配置之后我们在备份区域 BKP_DR1 中写入 0X5050 代表我们已经初始化过时钟了,下次开机(或复位)的时候,先读取 BKP_DR1 的值,然后判断是否是 0X5050 来决定是不是要配置。接着我们配置 RTC 的秒钟中断,并进行分组。

这个函数的第一个参数就是寄存器的标号了,这个是通过宏定义定义的。比如我们要往BKP_DR1 写入 0x5050,方法是: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5050);

同时,有写便有读,读取备份区域指定寄存器的用户数据的函数是:

uint16_t BKP_ReadBackupRegister(uint16_t BKP_DR);

这个函数就很好理解了,这里不做过多讲解

楼主:
7)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最后,我们要编写中断服务函数,在秒钟中断产生的时候,读取当前的时间值,并显示到TFTLCD 模块上。

通过以上几个步骤,我们就完成了对 RTC 的配置,并通过秒钟中断来更新时间。

网友:
要向备份区域写入数据,就要先取消备份区域写保护(写保护在每次硬复位之后被使能),否则是无法向备份区域写入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