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寻卡不成功问题

楼主(2016-07-23):
最近调试RC522驱动,在一个循环里每隔0,5秒寻卡一次。在有卡的情况下第一次寻卡成功,第二次寻卡不成功,第三次寻卡成功,第四次寻卡不成功。。。寻卡不成功的时候都是定时器计数结束的中断位置为了。请教一下有经验的前辈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每次寻卡之前复位一下RC522,这样,就算寻卡处理程序有小BUG,也不会寻不到。

网友B:
不知道用的什么单片机,我现在用51做,程序弄不出来。。。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寻卡一次成功一次不成功的情况,调试的时候发现寻卡命令发送后没有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寻卡之前复位一下RC522,这样,就算寻卡处理程序有小BUG,也不会寻不到。 ...

把定时器时间设置长一些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用的什么单片机,我现在用51做,程序弄不出来。。。

不知道你这边做出来了没有呢?

网友D:
看看,这个问题也想求解啊

网友E:
很遗憾从RC500到RC522之类的用过几个,一点问题都没出过,包括传说中有很多秘笈诀窍的天线、读写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