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读笔/故事机应用] 串口通信

楼主(2016-07-23):
两个一样的单片机,STM8S系列的,只是A板上是3.3V供电,B板上是5V供电。
串口通信TXD,RXD能直接交叉连接么?

网友A:
跟板子供电几V没关系吧?!

网友B:
单片机是TTL电平的。高电平为VDD,低电平为GND。

网友C:
比如电脑端的串口是RS232电平的,+—12V,这时候就需要用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板子供电几V没关系吧?!

为什么网上有的说还要加什么电平转换芯片什么的呢?

网友D:
TXD,RXD,2者交连接,并共地;
TXD,RXD线上各串200欧以上电阻;

网友E:
继电器加了4148续流的,那个定时发送我也知道。
   协议怎么理解呢?是自己定义的纯软件的协议么?

网友F:
跟板子供电没有关系,看你接口电平是否匹配就可以。

网友G:
貌似可以用电平转换加2个二极管都行,不过不知道程序怎么写。

网友H:
要考虑电气匹配的

网友I:
如果其中一方使用了MAX232之类的电平转换,则需要转换。如果都是TTL则不用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