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这两行代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7-23):
TA = 0xAA;
                   TA = 0x55;
这两行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找本C语言的书先看看?

网友B:
你要知道TA是什么吧,0x55  0xaa是什么。

网友C:
最好还是先学基础的吧,数制转换要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知道TA是什么吧,0x55  0xaa是什么。

TA是读写定时保护?      0x55 0xaa  帧头帧尾?

网友D:
你确实要找本很基础的C语言的书看看了.
TA是变量
这是最基本的赋值语句.

网友E:
TA寄存器有什么作用先搞清楚。

网友F:
一般是测试用的  0XAA 是10101010 0X55是01010101

网友G:
这个好像是设置单片机的定时器的吧!?

网友H:
看微机原理,2进制和16进制。

网友I:
"0"和"1"相间的一个字节如:0x55 =0101 0101 0xAA=1010 1010 一般作为一帧协议的帧头或帧尾来使用,使接收方用于鉴别

网友J:
16进制两个8位数据位与操作,结果为0x00

网友K:
= (十六进制55) AND (十六进制AA), C语言

网友L:
& 按位与
|  按位或

网友:
你把这个十六进制数按照二进制写一下就明白了,可以说用作校检,更确切是检测各个位能否正常翻转。

网友M:
找本《葵花宝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