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读笔/故事机应用]
下面这三种方法定义的指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7-23):
下面这三种方法定义的指针有什么区别:
int  *pt;
char   xdata  *pa;
float  xdata  * data  pb;

网友A:
1:默认的,自己在默认区
2:指向xdata自己在默认区
3:指向xdata自己在data

网友B:
char   xdata  *pa;是不是说指针所指向的变量的地址在xdata,而指针变量自身在默认区呢?

网友C:
书里怎么描述的啊 啊?

网友D:
float  xdata  * data  pb; 说指针所指向的变量的地址在xdata,而指针变量自身在data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