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Linux 下 Samba 服务器配置

楼主(2016-07-23):
Samba 是在 Linux 和 UNIX 系统上实现 SMB(Server Message Block)协议的一个免费软件,它可以让 windows 系统用户访问局域网中的 Linux 主机。由服务器及客户端程序构成 。SMB 协议通常是被 windows 系列用来实现 文件共享和打印机共享 还实现了相关控制和管理功能。需要注意的是,NetBIOS 是基于以太网广播机制的,没有透明网桥是不能跨越网段的

楼主:
检测 Samba 是否已经安装:rpm -qa | grep samba如果 linux 可以接通网络,执行如下命令,在线更新 samba

网友A:
#sudo apt-get install samba
如果无法连通网络,下载相应的 deb 包安装。
需要下载的有 libwbclient.deb samba-common.deb, samba.deb
下载后,安装 deb 文件
sudo dpkg –i samba-common_2%3a3.4.7~dfsg-1ubuntu3.6_all.deb
sudo dpkg –i libwbclient0_2%3a3.4.7~dfsg-1ubuntu3.6_i386.deb
sudo dpkg –i samba_2%3a3.4.7~dfsg-1ubuntu3.6_i386.deb

楼主:
为添加的用户指定相应的用户组
#useradd -g root kk //添加用户 kk,并指定用户所在的组为 root 用户组

网友A:
添加一般用户
#useradd kk //添加用户 kk

楼主:
创建一个系统用户
#useradd -r kk //创建一个系统用户 kk

网友A:
创建一个系统用户
#useradd -m kk //创建一个系统用户 kk,并且在/home/目录下建立 kk 目录

楼主:
为新添加的用户指定 home 目录
#useradd -d /home/myf kk //新添加用户 kk, 其 home 目录为/home/myf, 当用用户名 kk 登
录主机时,系统进入的默认目录为/home/myf
另外还有一下命令:
deluser、groupadd、usermod

网友A:
Samba 访问可以不需要用户, 但为了系统安全, 建议为每个用户建立独立的 samba 访问目录。
这里,我们建立的是普通的 Linux 用户
#useradd huhuifeng
#passwd huhuifeng